联想700s-14isk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0-01-24):
求助高人指点,开始故障CPU供电芯片短路,更换ncp81208后,测量电源5v正常。但是没有CPU供电0.8v,测量pc1411两端电阻为10欧,是否可以判定CPU坏了?

网友:
查供电,cpu没有坏

网友:
你查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查驱动IC与电容

网友:
13脚是什么信号的?CPU供电对地阻值本来就很低,是正常的。显卡的更低,你可以测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供电是好出问题的,阻值是正常的,,检测单元电路吧,,

网友:
又是这种小cpu,cpu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CPU可以确定问题不大,检查其它部分

网友:
这机子有图治吗?

网友:
基本凉凉

网友:
判断CPU坏没可以把CPU供电处电感拆了,然后测CPU端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A:
楼主有图纸吗?最好给看下图纸

网友:
不一定CPU坏

网友B:
你测这里修好显示了我也没测到电压

网友:
先检查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这里修好显示了我也没测到电压

现在是不显示,一个电压0.8多,一个电压1.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测这里修好显示了我也没测到电压

现在接屏幕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接屏幕不显示

已经到了这一步就再搞一下BIOS和CPU,U的嫌疑更大;这个机子被动散热做的太差了估计U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接屏幕不显示

没过内存这种U没过内存时CPU供电就是1.0几,过内存后0.8V左右,华硕同代的测试数据:

网友:
想知道,5v短路,对地电阻70Ω,应该测试范围是哪些?没有图纸,真费劲啊!四下里参考图纸,太费时间了。给点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13脚有外接电容,短路肯定不对

网友:
今天顾客等不及了,只好装起来让他拿走。

网友:
cpu芯片挂了

网友:
只要一通电,就烧vcc-sa芯片

网友:
总结:主板没修好,测试了几个数据,供大家在以后的维修中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图纸吗?最好给看下图纸

图纸可以借鉴仁宝6代的LA-D301P

网友C:
为了修好机器,想在网上买一块坏的联想700s主板参考维修。但是,顾客不修了,现在买的主板也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为了修好机器,想在网上买一块坏的联想700s主板参考维修。但是,顾客不修了,现在买的主板也到了!

简单测试,缺失很多元件,希望CPU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测试,缺失很多元件,希望CPU没坏

还需要买电源转接头,异型的。然后看到一个便宜的内置电池,20元不包邮,还有缺失的元器件。

网友:
CPU是SR2EM,我记得m3 cpu是SR2EN,难道这个是m5?找主板编号,上官网查询配置,确定是m5-6Y54

网友:
用TL866CS备份的数据

网友:
tl866cs还没有升级成866a

网友:
今天用bga设备,把CPU拆下来,主板就不短路了!

网友D:
u 估计没有坏!!!!!!!!!!!!!!!!!!!!!

网友:
现在的集成U 和显卡 阻值都比较底。不要轻易拆U 。

网友:
引用 网友D:
u 估计没有坏!!!!!!!!!!!!!!!!!!!!!

嗯,拆CPU是确定短路位置。等买了对应的锡珠和钢网,我再把CPU装上!

网友:
CPU阻值正常10多欧姆。我拆CPU是因为1.2v对地阻值是0,其他都排查了,只能拆CPU判定一下短路点!等买了锡珠和钢网再把CPU装上。黑胶不好拆,真怕主板掉点,所幸这次bga操作完美

网友(2020-02-23):
我有一块料板,就动过BIOS,要吗

网友E:
这样的U 脱焊的情况很多  不过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U 脱焊的情况很多  不过不是很好修的

CPU我拆下来了,很小的锡球。准备买0.3的锡球或者锡浆,还要买钢网

网友F:
楼主 还在吗 可以发一张cpu位置的高清图吗 我拆cpu不小心碰到周围的电阻了 就是在h7和h6螺母那里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还在吗 可以发一张cpu位置的高清图吗 我拆cpu不小心碰到周围的电阻了 就是在h7和h6螺母那里  谢谢了

回复晚了些,见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还在吗 可以发一张cpu位置的高清图吗 我拆cpu不小心碰到周围的电阻了 就是在h7和h6螺母那里  谢谢了

手机拍的,看看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的,看看清楚吗

k看得清楚 太感谢你了

网友:
已经到了这一步就再搞一下BIOS和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