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第一次把耳机鼠标键盘拔了

楼主(2020-01-24):
开不了机    第一次把耳机鼠标键盘拔了就可以开机了,装上耳机鼠标键盘一直提示未知usb设备所需电量超过该端口,但耳机鼠标键盘都可以用     再关机后就怎么都开不了机了

网友A:
没检测到键盘,不给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检测到键盘,不给开机

键盘插上也开不了机啊

网友:
检查usb供电是否正常,好像有漏电(相关原件坏)现象

网友:
usb电压正常么?就停这个画面,每个usb插口试试能不能给手机充电,usb插口都没电,查主板ec条件.;单个usb故障,换usb口的供电8脚

网友B:
应该是有接口问题!

网友:
重点查USB 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看样子你这主板应该还没有过保修期吧?

网友:
查下Usb供电,接口边上的小6角,还有就是USB_OC#这个信号

网友:
过流,15秒关机,运气不好要搞南桥

网友:
电涌保护了吧

网友:
刷新bios试试,如果在保修就保修。

网友:
电源有问题了,可能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进bios设置,没这么容易坏吧

网友:
华硕品质 坚如磐石

网友:
又是JB的华硕板子   这问题华硕好多板子都有  有些是8脚的小芯片故障  有些是桥的问题  还有些是特么电阻变质造成的

网友:
查下Usb供电,接口边上的小6角试试

网友:
什么情况 没碰到过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吗  这么简单问题  如果你是客户还是趁早走保修吧  这是维修人的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接口问题!

放屁  这种问题  三种情况  南桥  分压电阻  小8脚

网友:
华硕通病了,822排阻

网友:
修好了没有,这个故障有意思!

网友:
主板USB接口可能坏了(短路了),修主板后换耳机、鼠标、键盘(怀疑其中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新手吧。很简单的故障oc#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吗  这么简单问题  如果你是客户还是趁早走保修吧  这是维修人的论坛

这里还真有不少没技术含量的人瞎回复!同时我也想向您表态一下我也不是做维修的,但我不能去乱回复人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里还真有不少没技术含量的人瞎回复!同时我也想向您表态一下我也不是做维修的,但我不能去乱回复人家的问题

至少晒个万用表出来,让我们晓得你是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晒个万用表出来,让我们晓得你是搞维修的

你这就不对了,我没有从事维修但是万用表手头上有三只好的一只残废的,经我手买过的万用表大概不下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