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主板不出CPU复位

楼主(2020-01-24):
主板 华硕b85-pro gamer  开机不跑码  测量 内存供电 CPU 供电 桥供电全部正常 PCI-E 复位 时钟也都正常   刷BIOS无果     研究了板子 测量到 CPU 复位没有   南桥已经正确发出CPU复位  点位图上显示链接到一个电阻 没有安装这个电阻     发现CPU复位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 vccio_cpu 这个信号上  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座子  vccio_out  针脚  和IO 119脚    很迷茫   看CPU 针脚上的英文字母应该是CPU 发出的    不知道怎么修了  是CPU哪里的条件没满足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试一下。试不成,仅仅损失一个小电阻

网友:
pltrst发出没有

网友:
确定这电阻不是被碰掉的吗?

网友:
电阻是掉件了吗

网友:
大过年的还在修版,这种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
拆vron和vrok控制管子。不行直接当垃圾卖

网友:
这年头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俺都是直接换板子·反正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别讲那么多,换桥吧。楼主没把主板的其他故障讲出来,桥坏了,别瞎折腾了。

网友:
我昨天遇到了一块V星z390和你的现像一样,忧郁到第天打算做桥。在拆cpu座的时候发现镙丝很松,就打紧镙丝又重新上u试了一下,居然ok了。

网友:
重点在1.05跟桥,还有bios,或者coms那个帽子放一下电

网友:
兄弟还是检查得比较细的,细成这样了还不能搞定的话觉得有难度了,还是换块主板吧,太累了。留着自己慢慢搞。搞不出来当料板。

网友:
cpu不复位,不能出集显,但应跑码才对呀。找不出那问题,借个1.05Ⅴ搭到cpu复位那看看了。

网友:
搭个1.05到cpu复位那看看了!

网友:
借个1.05v给cpu复位试试

网友:
大过年的,不容易啊

网友A:
没有CPU供电怎么会有CPU复位(其实没有CPU供电和CPU复位没有关系),主要查CPU供电的开启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CPU供电怎么会有CPU复位(其实没有CPU供电和CPU复位没有关系),主要查CPU供电的开启和电源管理芯片

这么多回贴的都是盲回的啊?开头就说了“主板 华硕b85-pro gamer  开机不跑码  测量 内存供电 CPU 供电 桥供电全部正常 PCI-E 复位 时钟也都正常   刷BIOS无果”,都是来聊天的,呵呵。我的意见是:PLTRST都有了,就可能是信号线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回贴的都是盲回的啊?开头就说了“主板 华硕b85-pro gamer  开机不跑码  测量 内存供电 CPU 供电  ...

额....看错了,CPU复位是南桥发出来的,查一下南桥的PWRGD信号:O_PWROK、O2_VRMPWRGD、S_MEPWROK_PCH还有CPU的H_VCCST_PWRGD,如果PWRGD信号都正常那就查一下H_CPUPWRGD(南桥发给CPU的电源好,用于开启SVID),这个主板修过很多都是 RT8065 ME供电问题和BIOS(BIOS需要从官网下载或者在论坛找原厂BIOS)备份的BIOS基本是不跑码或者开机慢,  RT8065是这个板子的通病有电压也不一定是正常的最好是拿示波器打一下波形。 华硕B85-PRO GAMER rev1.01 快速亮机 测试OK

网友:
不跑码,查供电,复位要跑码开始后才有

网友:
板子被拆了 当料板了 真修不出来

网友(2020-02-24):
正需要这个666644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看错了,CPU复位是南桥发出来的,查一下南桥的PWRGD信号:O_PWROK、O2_VRMPWRGD、S_MEPWROK_PCH还 ...

下了这个bios,刷了反复重启跑55掉电。

网友:
测量下pci-e的复位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了这个bios,刷了反复重启跑55掉电。

不过内存刷过BIOS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刷多少个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刷过BIOS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刷多少个都一样

原来的卡63,能进系统

网友: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卡63,能进系统

是不是刷备份的BIOS开机慢能亮机,刷原厂的就掉电重启,改ME的BIOS也是一样掉电重启,BIOS是好的是你主板ME的问题,我刚好遇到一块,刷了原厂的BIOS就掉电了,刷官网的和改ME的都一样,不是BIOS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备份的BIOS开机慢能亮机,刷原厂的就掉电重启,改ME的BIOS也是一样掉电重启,BIOS是好的是你主板ME的问题,我刚好遇到一块,刷了原厂的BIOS就掉电了,刷官网的和改ME的都一样,不是BIOS问题

这板就是丝印29坏,输出电压低于1.05v,换芯片基本就好了,有些电压搞到1.6、1.8的,换了芯片也是各种奇葩问题,有些无集显,有些卡63,有些干脆风扇转不亮肌。没有bga的新手,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就是丝印29坏,输出电压低于1.05v,换芯片基本就好了,有些电压搞到1.6、1.8的,换了芯片也是各种奇 ...

遇过几次换了RT8065(29丝印)之后复位不跑码,或者直接上电断电,估计是南桥被RT8065(29丝印)给干坏了

网友(2020-04-02):
维修不好做咯,板子贼贱,要多了客户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刷过BIOS不行就是主板有问题....刷多少个都一样

55  网上有帖子 说内存边上的坏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