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x560 显卡,装完驱动后重启,驱动又丢了,这种怎么查

楼主(2020-01-25):
电压正常,mats 测试正常。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刷过GPU?看一下,我之前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最后打开散热器,发现CPU和显卡型号不符,最后是刷显卡BIOS改回来才弄好的。

网友A:
gpu-z 看过了,gpu没问题,不是假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z 看过了,gpu没问题,不是假卡

你最好拆进去看一下,不要这么懒啊,哥。

网友:
gpu 长方形大铁壳,不会错的。bios 刷过论坛下的,无用。

网友:
用MATS测试,只是测试显存有没有问题或焊好没。要用MODS测试,这个测试是全面测试,包括了P8,P5,P0等不同状态。用MATS测试OK,但会掉驱动,可能是P5,P0等状态异常导致的,所以用MODS完整测试一下就可以把问题范围缩小或确定哪个状态出问题了。

网友:
硬盘问题,重装系统不行直接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