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350滴滴响不显示(主板为IH61M ver 4.2双BIOS芯片)

楼主(2020-01-25):
两台同样的联想启天M4350电脑,本来能启动,但换同型号不同品牌的内存(内存确定是正常的)测试后就发现都不能亮屏了,换上原来能正常开机的内存也一样不亮屏,一台是风扇转滴滴两声不显示,另一台是只风扇转没任何声音和显示,无论怎样断电清CMOS,换内存条都没用。网上查了说要刷bios,但好不容易花钱下载下来对应的bios文件又没有刷写的机器,按home键或其他什么键开机也没用,始终显示不了刷机界面。本来有用的机器就因为换了下内存条就这样坏了,折腾了几个小时都没用,很恼火。
冷静下来思考下,这种故障很明显是bios程序出现了错误,可能是换不同内存识别的时候内部bios程序出现了问题,也应该是bios程序设计上的问题,但这款主板为IH61M ver 4.2的主板有两块BIOS芯片,分别为U926和U927,(有说就是因为U927出了问题的,但我无法确定),对应两组不同的清除CMOS数据的跳线,我想双备份的BIOS数据应该不会都出问题,就试下哪个可正常工作,步骤如下:

1.          把两组跳线帽都插在清除CMOS的那两针脚上,开机,等待机器自动重启几次后出现短促、轻微的两声滴滴..滴滴..声后,关机(过程中不会亮屏,要花十几秒钟)

2.          把靠近硬盘SATA插口旁边的那个跳线帽插回正常位置,另一个不动,开机

3.          电脑开机过一阵子出现较大的滴滴两声,同时屏幕有显示了,提示错误:Error 0162:setup data integrity check failure,意思是设置数据完整性检查失败,关机。

4.          把靠近蜂鸣器旁边的另一个跳线帽插回正常位置,开机

5.          电脑还是两声滴滴声,有显示,错误提示跟上面一样,然后按F2进BIOS设置,到最后一项选择加载默认配置,确定后保存并退出,电脑重启后就正常了。我两台都这样弄好了。

其他双BIOS芯片的不知也可以这样操作不,暂时还没试过,抛砖引玉,分享给用得上的朋友。

网友A:
我认为Bios程序出错不会有报警声,只有CPU风扇了狂转,并且黑屏。

网友B:
又一解决思路,收藏了。

网友C:
又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Bios程序出错不会有报警声,只有CPU风扇了狂转,并且黑屏。

也可能你说的对,但我用这方法修好了一个学校机房8台这样的故障联想电脑,只是想提供给大家另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又一解决思路,收藏了。

我用这方法修好了另外好几台这样的故障联想电脑,不代表都有用,抛砖引玉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好办法

抛砖引玉而已,希望用得上

网友:
我店里有张一样的板子,刷了无数次都不行,找机会测试一下

网友:
思路不错。这种奇葩故障真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Bios程序出错不会有报警声,只有CPU风扇了狂转,并且黑屏。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方法修好了另外好几台这样的故障联想电脑,不代表都有用,抛砖引玉罢了

你的思路和做法应该是对的,厂家设置双BIOS就有它的意义,一定是能用得上的功能,存在就有它的道理

好东西客户会用,能长久使用,对品牌厂家来说另一种宣传

网友:
我都是重写,这种还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
重置双BIOS??

网友F:
有遇到过,型号忘了配置一样,跳冒乱七八糟一通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思路和做法应该是对的,厂家设置双BIOS就有它的意义,一定是能用得上的功能,存在就有它的道理

好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遇到过,型号忘了配置一样,跳冒乱七八糟一通插就好了!

我前面插跳帽清除过,后来发现只按我发的这个顺序可行,所以我才想到写个帖子分享下给大家

网友(2020-02-24):
我几里也有几片这样的板子,我换了CPU ,内存和硬盘为什么就可以

网友:
赞,收藏,经常修电脑,这个有用得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