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偿购买先锋(pioneer) W11的 BIOS

楼主(2020-01-26):
我各种BIOS都试过了,都不行。

补充内容 (2020-2-11 14:11):
要编程器刷的BIOS,而不是要开屏用U盘的。现在是救砖

网友:
描述一下情况,由于我的平板进入BIOS后,关闭了关于USB的选项,且刚好要刷新系统,故卡在了选择系统进入的界面,又由于USB的问题键盘不能使用,于是我又看到百度论坛里的用编程器刷BIOS的帖子,我也买了个编程器造着学,我也担心有风险,就提前备份了一下,不放心又备份了一下,对比了一下,没什么区别。我去网络上下载了许多BIOS,却都没用,最后想刷回原来的BIOS,却发现不行了。
文件中倒数第三个是从本论坛中的另一个人那里下载的BIOS文件,我刷后发现按键有震动反馈,但是屏幕就是不亮(屏幕没坏)。

先锋平板W11 BIOS(自备份).bin

先锋平板 W11 BIOS (第二次备份).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