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低电压ddr3L 1600 4G换8个海力士颗粒

楼主(2020-01-27):
低电压ddr3L 1600 4G换8个海力士颗粒,
之前原装的颗粒有问题,全部拆完,刷了一套SPD以后正常亮机,低压内存使用比较广泛,最笨的办法用一个好的底板搬了一套颗粒

网友A:
支持楼主的动手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的动手精神

惭愧啊!在家里没事,拆拆料板,这是亮机图

网友B:
这个双面内存颗粒焊接的时候有没有技巧,总感觉焊接第二面的时候第一面有概率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双面内存颗粒焊接的时候有没有技巧,总感觉焊接第二面的时候第一面有概率空焊

没有吧!也就10秒一下,速度快一点,我喜欢推一推

网友C:
这个内存现在也不值什么钱 楼主的精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存现在也不值什么钱 楼主的精神

60左右吧!料板拆的,不要钱

H5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0左右吧!料板拆的,不要钱

五十我给你生产一批!不要六十

网友F:
楼主,是用热风枪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用热风枪焊的吗?

是啊!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十我给你生产一批!不要六十

给我料,和空板

网友:
如何测试颗粒好坏呢?

网友G:
我想问,标压能变低电压吗?除了改spd的06以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标压能变低电压吗?除了改spd的06以外

我是业余爱好而已,都是低压的颗粒啊!

网友:
好有精力呀

网友D:
一般般啦!天天在家里没事干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般般啦!天天在家里没事干啊!

楼主如何测试出颗粒的好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如何测试出颗粒的好坏呢?

没测啊!直接搬一套而已

,运气好

网友I:
真是太厉害了,你用的什么刷BIOS的工具啊,拆芯片刷的,还是插槽刷机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是太厉害了,你用的什么刷BIOS的工具啊,拆芯片刷的,还是插槽刷机工具。

809h,,,,,,

网友I:
芯片拿下刷机的。转接板什么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片拿下刷机的。转接板什么样的啊

码片就四根线啊!随便飞

网友J:
植球要花不少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植球要花不少时间啊

2分钟
不到吧!我也手生了,0.45mm有铅锡球

网友:
SPD程序哪里弄,通用的吗?

网友:
刷spd是编辑器么?

网友:
有些可以用软件修改

网友:
风枪能焊接好吗?如何植锡的?

网友K:
长知识了,焊接有什么指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长知识了,焊接有什么指教的

莫打击我的水贴了

网友L:
楼主,刷SPD用的是飞线还是内存烧录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L:
楼主,刷SPD用的是飞线还是内存烧录器呢?

809H啊!!!!!!

网友M:
直接软件机器上就可以刷 频率可以上1866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软件机器上就可以刷 频率可以上1866

主要是玩,不追求性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9H啊!!!!!!

这个真心6666666666

网友D:
搞得我无地自容了啊!业余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搞得我无地自容了啊!业余的

老歌互相学习,我现在正在修固态,话说936焊台在没有预热台的情况下焊接真心累,325度,有一个盘换个接口,焊得特渣...........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老歌互相学习,我现在正在修固态,话说936焊台在没有预热台的情况下焊接真心累,325度,有一个盘换个接口,焊得特渣...........

搁350度或者375度氧化快,搁325是不怎么氧化了,粗头还好,这种尖头一遇到厚点的板子特吃力。老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破?

网友:
头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搁350度或者375度氧化快,搁325是不怎么氧化了,粗头还好,这种尖头一遇到厚点的板子特吃力。老哥有没有 ...

用刀头就好啊,用380焊就行啊

网友L:
woc早知道我就买刀头好了,以前我用过刀头,但是是那种大刀,然后焊主板啥的特废,从那以后我就是用的超尖头,但是每次温度不够都得用风枪辅助加热220度那样,等疫情过去了我买个小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woc早知道我就买刀头好了,以前我用过刀头,但是是那种大刀,然后焊主板啥的特废,从那以后我就是用的超尖头,但是每次温度不够都得用风枪辅助加热220度那样,等疫情过去了我买个小刀试试

嗯嗯,

网友:
你们那边还出的去吗?你已经开工了吗?

网友N:
这种内存也能修,楼主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这种内存也能修,楼主厉害了

惭愧啊!您开工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惭愧啊!您开工了吗?

还没开工哦  我是武汉的  出来了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没开工哦  我是武汉的  出来了回不去了

估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啊

网友:
抱歉这几天有点忙,刚看见回复。我们这边有一些已经上班了,但是只是一少部分,我已经开工了。这几天修了六块主板,还有四个固态,外带一个电源。

网友L:
我一共拿回来五块固态,还有个60G的没修好。现象是一读取到10G左右就掉盘,已经检测出由坏块导致的,但我找不到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一共拿回来五块固态,还有个60G的没修好。现象是一读取到10G左右就掉盘,已经检测出由坏块导致的,但我找不到开卡工具……

做个u盘吧!

网友L:
就这个破玩意,感觉U盘都做不成。感觉用的是黑片,主控是INIC6081,实测是PS3111的马夹(其实就是PS3111),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这个破玩意,感觉U盘都做不成。感觉用的是黑片,主控是INIC6081,实测是PS3111的马夹(其实就是PS3111),不靠谱。

有贴双面颗粒的主控小板吗?

网友:
手里没有,我在大学里没时间做这个。放假啥的有时间我主要是做主板及显示器维修的,固态基本上只换不修。

网友L:
固态这东西除非大牌子的,像这种小牌子的即使修好了可能也用不长,能用多长时间纯是靠运气,毕竟颗粒大部分并不是用的纯原,白片居多,黑片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固态这东西除非大牌子的,像这种小牌子的即使修好了可能也用不长,能用多长时间纯是靠运气,毕竟颗粒大部分 ...

哦,你的生意不错啊

网友L:
还行,主要是总卖固态,在保的还好。二手固态卖出去坏得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行,主要是总卖固态,在保的还好。二手固态卖出去坏得有点多。

你保吗?保多长时间啊

网友O:
你用什么工具焊接的??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用什么工具焊接的??太厉害了

折煞我了,哥们,玩玩而已,业余的

网友L:
对,保的,大点的牌子保一个月,小点的牌子一周,中等的(经常听到的,不过不如三星啥的知名的)两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对,保的,大点的牌子保一个月,小点的牌子一周,中等的(经常听到的,不过不如三星啥的知名的)两周

这是二手行情吧!

网友:
差不多,一般极少有保到一个月的。我还见过刚过保两天就坏了的,然后扯皮好几天……

网友:
不过不得不说,企业级的sas固态是真的耐操,那种只要是各种盘速没问题,没有成长坏道的,都敢保半年。

网友P(2020-03-20):
真是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真是有耐心。

一般般啦!

网友Q:
拆装没问题,就是SPD不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Q:
拆装没问题,就是SPD不会刷

简单得很,只是你不愿意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