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42u580 闪屏有得救吗?

楼主(2020-01-28):
乐华42u580 闪屏有得救吗?
闪屏

网友:
有没有师傅碰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没坏吧,是不是逻辑板出问题了,好拆的话,拆开来看看先,
我的经验是,屏只要1.不是人为损坏,2.不是因为相关参数设置不当导致的严重老化,很少有损坏的

网友:
也有个闪屏机,测量是5v不稳,关注下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