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8充电头爆炸后导致不联机不充电

楼主(2020-01-28):
充电头爆炸后手机不充电,不能联机,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维修:更换充电IC后故障依旧,请大师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A:
不联机,查usb的供电,打值,充电器烧了一般usb本身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联机,查usb的供电,打值,充电器烧了一般usb本身容易坏。

给详细指导一下!从哪里下手?目前更换了充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详细指导一下!从哪里下手?目前更换了充电IC,

别查了,直接把usb给换了。

网友:
USB IC,EC都更換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