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9s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0-01-29):
华为畅享9s  手机进水不不开机

后盖(HUAWEI 三个摄像头 cupHI6260  麒麟710  华为畅享9s

Hi1102 GFC   wifi模块

Hi6555   v211电源ic (分v110v211

8907 C3H 07MJN 陀螺仪

Hi6353  射频

RF5216天线开关

7764-16

硬盘背面  Hi6422  V213附近有腐蚀  电源

  • 上电大电流(100多),测vbat+对地阻止500
  • 查找腐蚀,cpu 字库 主电源hi6555 罩子可以直接打开,大部分都有黑胶,无腐蚀痕迹
  • 另一面的屏蔽罩是焊接的,带缺口    拆开 有腐蚀(许多座子离罩子边缘太近,保险起见,都打上焊油,) 测对地阻值 没有短路的和明显阻止低的
  • 射频电路的屏蔽罩拆机   无腐蚀痕迹
  • 因为是扣电漏电,应该是与vbat+相连接的ic(充电ic 天线开关   1级电路漏电)
  •   Hi6422 v213周围的腐蚀清理干净 无图纸  淘宝——搜HI6422  p20有个类似ic
  • 有一路是电池直接供电
  • 拆除hi6422   扣电没有大电流   手头有个荣耀7x的废板,上面是一样的hi6422v213       更换上,手机正常进入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由于客户用吹风机吹了,送修不及时     背光板已经湿了一大片,客户送修时表示太贵就不修了,手头没有该型号废板的背光  直接让客户取机

网友:
谢谢分享手机维修经验

网友:
安卓机主板维修,价格高不高?

网友:
不高啊   就换了个6422   还是在废机子里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