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A40-BM宏碁现在按电源键风扇转,不亮机,可强制关机

楼主(2020-01-29):
现在按电源键有反应了,风扇开始转,指示灯亮了,但无显示,按键无反应,外接VGA无显示,长按电源键可以强制关机,风扇停,指示灯灭,肉眼板无问题,求助从哪开始下手

网友A:
基本的测量数据给出来,这样没发给你参考,三板斧刷bios再说

网友B:
在寒冷天气,环境温度也很低时,元件,PCB板都容易热胀冷缩,有个别小元件存在脱焊的可能,在正常老化并接近极限时焊接点已经不是很牢固了,会存在看不见的假焊。

焊点薄的地方,最容易出问题,看自己对焊接知识的经验了。

网友:
什么都没有提供不好帮你,比如跑多少电流等等条件

网友:
如果是专业做维修的,建议你买个可调电源,不是做维修的,建议你拿去送修。风扇转不代表机器就是好的,看一下就知道哪里坏了,也用不到那些专业设备了。想自行研究,建议从电子元器件开始学习,论坛有免费的教学视频提供。

网友:
查下显卡那边,希望有收获。内存过了没,电流多少

网友:
先查CPU,再查内存!

网友:
CS#片选信号,再查查!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你们开工了

网友:
用工具量一下哪里坏了,把坏了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供电你测了嘛?内存CPU显卡平台复位?都没测?还是说你这边不是专门修板子的?

网友:
电压 有了不。。。。。。。。。。。。。。

网友C:
兄弟这个非常时期,坚守在一线岗位,利害/         你是拿到家里没有测量工具啊

网友D:
感觉你像新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员处理,不要瞎搞,要学的话先从基本理论搞起,盲目的乱搞只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E:
先换个内存试试  3代内存也有概率坏掉 排除后就查供电信号把

网友:
电路稍微复杂一点,通病的不多

网友:
板子虚了,建议打火机火烧每个芯片,烧完了一定会有大家要的效果。

网友F:
以前bios芯片坏了和你现在故障差不多

网友:
电脑虚了,用火机烧主板上的每个芯片,烧完会有大家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非常时期,坚守在一线岗位,利害/         你是拿到家里没有测量工具啊

家里就一台万用表了电池还没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bios芯片坏了和你现在故障差不多

开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个内存试试  3代内存也有概率坏掉 排除后就查供电信号把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像新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员处理,不要瞎搞,要学的话先从基本理论搞起,盲目的乱搞只会把故障扩大。

我是电子专业,没有多少维修经验,在家没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测量数据给出来,这样没发给你参考,三板斧刷bios再说

好,有工具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电子专业,没有多少维修经验,在家没什么工具

电子专业很好入门,但必要的时序还是要学的,电脑不是简单的电路组装,中间有一些规范的,如果是简单的供电相信学过电子专业是可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寒冷天气,环境温度也很低时,元件,PCB板都容易热胀冷缩,有个别小元件存在脱焊的可能,在正常老化并接近极限时焊接点已经不是很牢固了,会存在看不见的假焊。

焊点薄的地方,最容易出问题,看自己对焊接知识的经验了。

我也有一块宏基H61H2 AM同样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下显卡

网友: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修理吧  三板斧胡搞往往问题会复杂化。

网友(2020-03-05):
先查一下内存 cpu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找专业人员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