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D-113T

楼主(2020-01-29):
使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使用电池不能开机,开机后检测不到电池。
这是电源小板,这几根检测线都是有什么作用?亲,能给说说吗?

这边充电线路怎么给电池充电的,附带个图能给标识一下吗?

网友:
先测一下图中右边的按钮电压,电压应该接近RTC电池电压,我都是直接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