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D-113T

楼主(2020-01-30):
使用电池不能打开机,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开机后电池信息显示为空,路过的

高手,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电池坏了!!!!!!!!!!!!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吧,希望有收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

换了新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
检查电池到主板看有电没有

网友:
那就查下电池电路 了。。。。。。。。。。。。。。索尼 的主板一般电池有一个保护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电池还是一样

换新电池不好使  就换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