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D3V DVI接口黑屏,VGA正常?

楼主(2020-01-30):
首先,此主板之前一直用独显,后淘汰闲置两个月正好店里笔记本坏了,拿出来使用。由于店里只是使用软件就使用核显。不安装核显驱动,dvi可以显示,当然没驱动显示效果不好(win7分辨率低)或者效率低是正常的(win10分辨率正常但识别为标准卡),安装核显驱动后立即黑屏无讯号,重启后bios和进系统前载入可以显示,一进入系统就黑屏无讯号。换vga线则正常显示正常。此线独显时使用正常。请问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A:
这是cpu的事,cpu的核显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B:
用DVI-VGA头试下,排除显示器故障

网友:
加个显卡不就完事了。这么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VI-VGA头试下,排除显示器故障

显示器故障排除,换一个显示器依然如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cpu的事,cpu的核显坏了。

vga正常,可能是dvi问题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驱动看看。也可以进设置看看输出的方式

网友:
主板是好的,你的显卡软件加载(错误)造成的。你先安装上独显正常开机,正常后卸载独显,再关机下掉独显卡。电脑再开机进BIOS软件改默认,再改硬盘和光驱加载,还有硬盘加载模式,保存后再开机就正常了(现在就是核显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