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S235HL BIOS原厂读取备份

楼主(2020-01-30):
ACER S235HL BIOS原厂读取备份大小256KB,25X21开头芯片
论坛上找的刷不上去,所以备份了一份,可以正常刷和点亮,如下图:

附件下载:

网友:
这么新的BIOS。。。。。。。。。。。。。。。。

网友(2020-04-27):
今天修到到一台ACER宏基 s200HQL 19.5显示器,料号UM.IS0CN.C01 板号0171-2271-5012 屏号M195RTN01.1。故障现象1,有时插电指示灯常亮,背光常亮,停在LOGO 或 无信号,按开机键不能开关机,插VGA也没有图像。2,有时插电能进入待机状态,指示灯一闪一闪,按开机键能开关机,插VGA 灰屏只有背光亮但是没有图像。这种情况估计是MCU问题多,拆机刷写MCU W25X21CL但是编程器只能识别到W25X20CL 刷写还出错不能刷,在料板找半天找到一颗W25X20VA估计能代换刷写成功后焊接上,开机OK,屏幕亮了图像出来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附ACER S200HQL 料号UM.IS0CN.C01 板号0171-2271-5012 屏号M195RTN01.1 256K.bin

ACER S200HQL 料号UM.IS0CN.C01 板号0171-2271-5012 屏号M195RTN01.1 256K.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