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7600D打印重影,豉还是定影或其它问题?

楼主(2020-01-30):
急求维修大神判断这是什么问题所在?

网友:
感觉距离有问题吧

网友:
定影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换鼓架可好…

网友:
打印机上的定影组件坏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一个新的硒鼓和粉盒,装 上测试一下,若正常,就是硒鼓有问题。若还是老样子,就换定影组件即可。

网友:
换上定影膜就可以了。这种残影,兄弟联想机器的通病。

网友:
换定影试试

网友:
判断是否定影有问题 可以卡纸测试
我遇到的一般都是粉仓问题

网友:
粉盒或者高压板。整体重影往下移了

网友:
换上定影就可以了.

网友(2021-01-17):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直接换粉盒吧!或者清理一下粉盒重新加粉,但可能不会解决问题,换粉盒来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