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55c版号x550cc rev2.0

楼主(2020-01-30):
开机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有时候打不开,电流到0.7多没有跳变了,看着马上要开机但是电流不动了,有时候打开了等个十几二十分钟左右就花屏了,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感觉不像是显卡的问题,现在无从下手,谁修过请指点一下,附花屏图两张。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外接啥状态

网友:
外接一会黑了,再次开机就停在0.7多 不亮屏了

网友:
不是屏的是,能开机了但是显卡驱动装不上

网友:
这个时候应该是示波器上场,测量一下显卡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能点亮说明不是彻底坏了,是性能不良。只要抓起一些关键信号和供电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点亮说明不是彻底坏了,是性能不良。只要抓起一些关键信号和供电的波形。

是bios问题,换个bios显卡装上了

网友B: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涨姿势了

论坛上有人说刷错bios会导致独显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