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上CPU短路?

楼主(2020-01-30):
华擎B85m一插CPU测试,CPU供电全部
的下管的D极与上管的S极就对地短路(值1.2欧左右),不放CPU测不短路,放CPU不插4p12v可以触发开机,换了三个CPU都是一样。该怎整,两个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A:
下管的d.就是接上管的s,应该是0才对,表达不清楚,先去好好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的d.就是接上管的s,应该是0才对,表达不清楚,先去好好看看再说

是说它俩对地短路了,上CPU情况下

网友B:
放cpu对地阻值低正常。关键是不放Cpu,而插上4pin会不会上电保护?

网友C:
单测试每一个MOS管,看哪一个短路了,这三相,或四相都测试,也测电源管理芯片,就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直接 换一遍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上管击穿 了。。。。。。。。。。。。。。。。。。

网友D:
应该有一路下管击穿了

网友E:
  我想应该是主板的CPU座针脚歪了,压下去时可能碰在一起造成短路。

网友:
CPU放上去阻值本来就很低的哦,要考虑这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放cpu对地阻值低正常。关键是不放Cpu,而插上4pin会不会上电保护?

这主板要检测到cpu才触发开机。

网友:
插上CPU4pin能触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测试每一个MOS管,看哪一个短路了,这三相,或四相都测试,也测电源管理芯片,就这一块的问题

每个管都测量了没短路或击穿的,去掉两个cpu管理芯片后放cpu上去还是短路,应该是卡座或cpu有问题(自己有一个cpu,借了两个),桥应该没问题,不接4p放Cpu可以正常启动和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应该是主板的CPU座针脚歪了,压下去时可能碰在一起造成短路。

有可能,但目测了针没有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主板要检测到cpu才触发开机。

把apwrok接地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一路下管击穿了

上U后二极体值低是正常的。不为零就可以。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G:
上U后二极体值低是正常的。不为零就可以。

我说错了,应该是上管击穿!在迅维有一前辈分享过判断方法(忘记是哪位大神了)测上管的控制极对地阻值,有异常(明显与其他不一致)的,将其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