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光缆一定要热熔接才行吗?有什么接头不热熔接上能用的?
[维修求助]
光缆一定要热熔接才行吗?有什么接头不热熔接上能用的?

网友(2020-01-31):
光缆一定要热熔接才行吗?有什么接头不热熔接上能用的?

网友:
好像有冷接头的。

网友:
光猫接口,尾纤也可以不过也是要刮过才能插进去用不是专业人不好弄

网友:
用冷接子 对接用法兰 还可以转换

网友:
有冷接头,一般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单模单芯偏多

网友:
以前电信开始施工都是冷接,施工效率,质量,效果都不理想。后面才改热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