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Q159 CPU更换

楼主(2020-01-31):
       年前收到同行一台笔记本,USB数据正负对全部为2左右,所有的数据线,不说就知道原因了吧!此数据线由排感到接口,直通CPU的,USB的5v供电正常。
       于是就拆掉CPU再次打值所有USB数据线全部是OL,说明CPU的USB2.0模块确实与地短路,注意此CPU之前没有动过,原装带脚,不存在连锡的情况。
        取一块值好球的SR2EY,直接做上去,原机BIOS被干过很多次了,我只是备份一下,论坛找了一个未上机的BIOS刷上,电流一路跑到0.7左右掉电,自动上电开机正常,维修结束。

内接正常,屏幕破了,值球0.4mm的有铅锡球,本来准备用松香焊的,只是晚上不好对位,于是就用焊油刷了薄薄一层,直接放上去对好不用放硬币压什么的,至于推与不推看你心情,我没推,自动归位就好,有铅的bga到225度左右持续10几秒就好,不同bga不一样仅供参考哦!内屏破的太厉害了

下面是外接正常显示

网友A:
这种长的cpu还没换过,感觉不好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的cpu还没换过,感觉不好换

好坏吧!确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坏吧!确实麻烦

还好吧!打错了

网友C:
这种一体CPU坏的太多了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体CPU坏的太多了 通病

或许吧

网友D:
换很简单,就是找不到好的CPU

网友E:
每次焊接,都会变形,不知你们怎么做到不变形的,这种CPU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每次焊接,都会变形,不知你们怎么做到不变形的,这种CPU质量不怎么好

你的多练,我搞过不下百片

网友F:
这个阶段上班了?。?有冒险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阶段上班了?。?有冒险精神

腊月干的,封城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很简单,就是找不到好的CPU

是简单啊!

网友:
BIOS就不传了,因为有前辈已经传过来,对照板号搜就好

网友G:
要用好BGA,就必须熟知有铅锡和无铅锡的熔点,还要掌握好自己BGA的温度误差,

好BGA的最大误差可能在10---15度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用好BGA,就必须熟知有铅锡和无铅锡的熔点,还要掌握好自己BGA的温度误差,

好BGA的最大误差可能在10---15度之间

我比较随便啊!不考虑那么多啊!

网友:
这么长的CPU还真没有换过,有机会换了看看,家里的BGA落灰好久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的多练,我搞过不下百片

用的哪种植锡工具?没发个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的哪种植锡工具?没发个图片吗

bga设备是哪个品牌型号的,想买一台二手的,不知道选哪种?盼复,谢谢

网友I:
我也干不好这种cpu,,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焊上cpu有一边是翘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干不好这种cpu,,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焊上cpu有一边是翘着的,

多练练就好

网友J:
这个要烤板和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烤板和芯片

2分钟装好,不存在烤,或许每个人方法不一样吧

网友K:
这还没搞过, 我关心的是怎么植的球, 这个是技术,用那种植株台,还是可以加热的钢网, 一直没植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还没搞过, 我关心的是怎么植的球, 这个是技术,用那种植株台,还是可以加热的钢网, 一直没植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厉害

惭愧,此乃水贴

网友M:
CPU上贴隔热胶带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CPU上贴隔热胶带有用吗?

没用啊!!!!!!

网友:
用什么牌子的BGA  有铅的 会不会容易虚焊,毕竟耐温没有无铅的高呢。还有,想问下,BGA风嘴是定做的吗?

网友:
CPU实在没勇气动。而且价格很多同行没办法接受

网友N:
主要是直球和温度,感觉带这种低功耗的板都薄,上BGA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要是直球和温度,感觉带这种低功耗的板都薄,上BGA容易变形。

还好吧

网友K:
封城了,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封城了,什么也干不了

家里还有的修哦!

网友O:
不必贴隔热胶带,我都没干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必贴隔热胶带,我都没干死过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