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h110m-hd3的板子,内存供电1.1,偶尔要死机

楼主(2020-01-31):
如题,刚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用的4代内存,测内存供电0.8V,没查出什么毛病,换了下fb的2个电阻,可以点亮了,电压1.1v,但是测试过程中偶尔要死机。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内存电压1.1v的时候测fb电压0.69V。是不是FB的电阻还是要换?

网友:
死机的时候测所有电压都正常,包括内存的1.1v也没变
现在主要疑问的是:内存电压1.1v到底算不算正常?是不是死机的元凶?

网友:
是用几代内存?不过1.1V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
谢谢回复,
4代的内存

网友:
电压低了,工作就会不稳定,发现这个问题就该继续修下去

网友:
内存电压不对,正确的应该是1.2V

网友:
嗯,那我再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正常的不是1.2 吗

网友:
电压有点低

网友:
电压不正常  继续换分压电阻

网友:
4代内存是1.2v啊

网友:
4代内存是1.2V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现在都是精密级别的供电,超过允许误差就会工作不正常,一般正负0.03V为良品,正负0.01为优品,

网友:
D4要1.2V ,偏差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学习了。。。

你学到什么?学到如何灌水的吧???

网友:
换了好几次反馈电阻了,换好后正常,用段时间就又不对了,又掉到1.1V了。
把mos管也换了,RT8237也加焊了,还是老样子,换了RT8237也一样,刚焊好的时候电压1.23v,一切正常,烤鸡半小时也没问题,以为修好,装机后做最后测试又死机了,重启后查看内存电压又掉到1.1V了。

这个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情况吗?难道是RT8237有问题?还是控制上下管的线路上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B:
又拆下电阻,实测
r1:1.94
r2:2.6

用计算器算了,输入1.2v,   这2个电阻分压的话,出来的是0.69v,对的

为什么焊上去以后,输入1.1v,分压出来的也是0.69v呢?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拆下电阻,实测
r1:1.94
r2:2.6

输入电压正常吗?芯片你已经换过了,再不行就换换场管看一下

网友:
场管换过了,一样

网友B:
输入电压1.1v,按理说分压出来应该低于0.7,可它分压出来就是0.69v。电管认为电压达到标准了,就不会再控制上下管加压了。。。应该问题不在电管上。但是分压电阻我都换过也测过了,还是这个鸟样。。。无语了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1.1v,按理说分压出来应该低于0.7,可它分压出来就是0.69v。电管认为电压达到标准了,就不会再控制 ...

我是说Vin,不是Vou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Vin,不是Vout。

您说的vin是指电管的供电还是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vin是指电管的供电还是mos管的?

VIN是指上管漏极电压,另外你可以把电感取下检查一下是前级还是后级的原因?

网友:
漏级是指控制级?控制力上管2.3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