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电脑L750

楼主(2020-01-31):
东芝笔记本电脑L750电源故障维修
本人手上正好有两台型号一样的东芝笔记本L750,其中一台出现故障,具体表现为插电无反应,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认为是电源部分出现短路,(没有维修经验,完全是个人爱好)。拆机,手摸电源接口位置附近元件有无异常,发现四针接口下方的电源模块P1203ED发热烫手,于是马上拔电源,网购元件换上。上电故障依旧,三极管依旧发烫。后查资料认为可能是电源模块有问题,于是继续网购更换9661-25集成块。更换两个元件后,发生了新的变化,三级管不发烫了,但是依旧没有电源指示灯亮,不上电。干脆拆了另外一台笔记本,对比电压有什么差别。发现故障板上的电源四针接口左边的P1203无电压,而正常板上是有电压的。通过电压对比发现接口下方的1203上面的一个极无电压输出,正常的是有19伏到上面的1203的,是不是这个下方的1203断路了,哪个大师帮忙分析一下到底问题在哪里?估计换新的又会烧。

网友:
有一样板子对着量是最好的。。。。。。。。。。

网友:
有好的机子把好机子上的东西换到你这个坏的上面去判断更快些。

网友A:
后级短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短路保护了

是滴,用阻值量是有短路,但是我还没找到短路的元件

网友B:
用阻值档测量,对电源负极0阻值,短路了,但是找不到短路点在哪里,可以确定元件是好的。

网友:
安你描述的应该公共点短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阻值档测量,对电源负极0阻值,短路了,但是找不到短路点在哪里,可以确定元件是好的。

检查那个PC136,目测可能有问题,如果它没坏的话,就是你弄脏了,我误判了

维修什么可能性都有,没找到问题前,不要那么武断说有短路毛病,

关键的小元件也可以坏(开路状态,拿眼睛不可能看出来的)

P1203ED应该是MOS管,不是电源模块,搞维修认真检查后,一般坏3---6个元件很正常,极端情况坏10---15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阻值档测量,对电源负极0阻值,短路了,但是找不到短路点在哪里,可以确定元件是好的。

这是保护隔离管公共点短路,量所有电感看有没有短路的,或阻值和这里一样的,有需要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
板子上的2个P1203ED可能都坏了,最好全部换新,它们应该是负责一组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阻值档测量,对电源负极0阻值,短路了,但是找不到短路点在哪里,可以确定元件是好的。

你这个就是公共点短路了  俗称大短

网友:
入门级问题,短路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那个PC136,目测可能有问题,如果它没坏的话,就是你弄脏了,我误判了

维修什么可能性都有,没找到问题前,不要那么武断说有短路毛病,

关键的小元件也可以坏(开路状态,拿眼睛不可能看出来的)

P1203ED应该是MOS管,不是电源模块,搞维修认真检查后,一般坏3---6个元件很正常,极端情况坏10---15个元件。

PC136阻值是有问题,对比正常板不一样,但是阻值是没有短路的,我好像拆过,量过,没有短路。

网友:
三个点对电源负极0阻值短路了,找不到原因。正常板上是有阻值的700欧。

网友:
拆了PC136依旧短路,真不好找啊

网友:
烧机。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专业的,没有那么多仪器,只有风枪和万用表。

网友:
观察一些公共点电容有无烧裂痕迹

网友:
发现这个电容两段阻值为0,准备取下观察,烙铁还取不下,只有动风枪了。

网友:
不敢上电,上电三级管发热。刚换的

网友:
如果能看懂图纸,应该难度不大,如果是新人,那就难了,不懂电路,修笔记本有点费劲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松香大法,专门检查短路故障

网友:
拆了短路点四五个电容,故障依旧,准备上回去。宣告失败,主要是现在天天呆家里无聊,没信心了搞不定,烧机怕把好元件也烧了

网友:
每一相供电电路都有最少3个左右的贴片型滤波电容,

生手大多看图来修,大神就是先凭经验后用真功夫了。

网友:
没有基础的话不好弄哦

最起码先测量主板的大概,

网友:
你还是看下有无供电点电压    待机电压   和阻值吧

网友D:
公共点短路,待机3 5V 电路短路 cpu供电短路 ,不烧机那就只有一边拆一边量

网友:
找到图纸,看看短路点都去到哪,一个个断开试,那个不短了就说明那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短路,待机3 5V 电路短路 cpu供电短路 ,不烧机那就只有一边拆一边量

没错,只能跟他说一个一个拆了~~

网友:
太多了,不好拆。今天用五伏1安烧机,居然没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