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1910MX显示器三无,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20-01-31):
    今天是2020年1月31日,农历初七,大街上人都没几个,只允许超市、副食店、药店开门外,其余店铺全部关闭,在当前严峻的冠状病毒疫情面前,电话联系业务能够接修到机器都是莫大的感慨!希望大家都做好防护工作,保重身体,减少外出!!!
    今天上午接到一小伙子电话,叫我帮他修一下电脑显示器,接到机器后上电试机,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无图、无光,叫客户留下电话后打发客户回家,修好后联系(现在是非常时期)。
    故障机器是一台惠普1910MX显示器,2011年12月份出厂,年限比较长了,属于老机器,先拆机(这款机器拆机比较麻烦,花的时间较长)目检一遍电源板和主板没有发现明显的原件损坏,就只有电源板上的灰尘厚一点,清洁灰尘后裸板上电试机,故障依旧,万用表量一下电源板的输出电压,居然没有电压输出,量电源板初级大电容、开关管都正常,那问题就出在次级了。先断电,上万用表量了一遍次级的三极管二极管、电阻,发现D856肖特基二极管(型号:SR520 FIN)与Q50三极管(应该是MOS管,忘记拍型号了)短路,于是拆下D856与Q50测量,D856正反向阻值为0,击穿损坏,Q50正常,于是找了个功率,耐压值差不多的肖特基二极管换上,顺便也把相连的电容C862(102K/1KV),C863(470UF/35V电解电容)一起换掉后上电试机,万用表测量5V,3.3V,2.5V都正常了,背光也亮了,抬起屏幕自检菜单也出来了,自此这台显示器的三无问题就简单修复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阅读,顺便把驱动板的数据一并拷下,奉献给有需要的朋友!!!

惠普1910MX(W25X20B).rar

网友A:
这款显示器的整流管易坏

网友:
技术错,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显示器的整流管易坏

那应该是惠普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哟!!!

网友:
幸会!幸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显示器的整流管易坏

呵呵!只可惜就只修了这一台,要是能多接修几台就OK了,哈哈哈!!!

网友:
看图片后估计MOS管附近老化接近严重状态,而且MOS管竟然只用了这么一点点散热片,太省了吧

看维修手法就知道是老司机啦,修的不错,

感谢分享,祝生意兴隆

网友:
是19的显示器吧,这种显示器不值钱,我这里二三十就可以收了,

网友B:
主要是收了多少银子才是关键

网友C:
你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功率管换上,是查了数据手册,还是找了一块差不多的电源板料板上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功率管换上,是查了数据手册,还是找了一块差不多的电源板料板上拆了一个

应为没有相同的原件,只有在料板上面找,之后再在网上查找数据,核对参数,只要耐压值和功率接近就可以了。

网友:
图文并茂的维修好文给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收了多少银子才是关键

19到22寸之间,一般问题更换小零件的我收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显示器的整流管易坏

这种封装的二极管常见的最大电流3A,5A的不常见,。。。。

网友:
不错不错,修得很干净,速度麻利快,。

网友D:
bios可以趁机做个备份啊

网友:
19到22寸之间,一般问题更换小零件的我收130元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可以趁机做个备份啊

BIOS已备份,并且也上传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可以趁机做个备份啊

共计3个存储芯片,2个24系列,1个25系列,把25系列的备份了下来。

网友:
单只的整流二极管,没有散热片,长时间工作容易老化

网友E:
维修显示器,我们这里维修一般30-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显示器,我们这里维修一般30-50元

30太便宜了,装个系统都得30,拆机维修小尺寸显示器最起码也得50起步价吧!

网友:
显示器一般就板卡级了,哈哈,还是给楼主大大一个赞。

网友:
不如直接换板,如果不好修的话。

网友:
以前修的多,不过现在修的少了,一般是直接换管用的二手的。

网友:
30太便宜了,装个系统都得30,拆机维修小尺寸显示器最起码也得50起步价吧!没有啊,生意好难做啊,关键是修的客户也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太便宜了,装个系统都得30,拆机维修小尺寸显示器最起码也得50起步价吧!没有啊,生意好难做啊,关键是修 ...

就是呀,现在生意难做,太便宜了宁愿不修。

网友:
很仔细,图文并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