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M5带电插显示屏损坏

楼主(2020-01-31):
   有一台酷比魔方M5的平板,一开始是无法充电,反经不专业人员拆机导致烧机,可开机,屏不显示,现查不到问题,换屏问题依旧。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板等资料一类,本小弟将感激不尽。
   大神可以提供一下维修思路,主板太小,看不清走线,充电管理芯片已烧毁,看不出型号,请大神帮助。
   谢谢。

网友A:
提供下相关图片也好啊,那样有接触到并修过的大神才能帮你看看,

你的描述太乱,都有点不知所云
你的意思------充电电路坏,电池好,开机电路好。是这意思吧??

网友:
电池是好的,开机有反应,有震动有声音,说明已经开机了,就是屏幕不亮,重新换了屏幕仍然不亮。
测屏幕供电正常,3.3v有,背光19v也有,没有点位图,跑线看不清,请大神指导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下相关图片也好啊,那样有接触到并修过的大神才能帮你看看,

你的描述太乱,都有点不知所云
你的意思------充电电路坏,电池好,开机电路好。是这意思吧??

就是开机没显示,有震动有声音,说明已经开机了,就是屏幕不亮,换了屏幕依然不亮,屏幕供电3.3v有,背光19v有,看不清跑线,也没有点位图,求大神指导下维修思路。

网友B:
你这说的连图片也没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的连图片也没上传

C:\Users\sun\Desktop新人,报歉。这是主板正反面。怎么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