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 MS-7996(B150M-ICAFE) 不触发

楼主(2020-01-31):
邻居的机子,说开不了机了。主板是 V星 MS-7996(B150M-ICAFE) ,通电待机时PWRBTIN有3V,FP_RST#是0V,这个应该不正常。

ATX电源 5VSB 空载5.06V,短接绿线,其余输出电压正常。
电源接到主板5VSB只有4.29V,电源偏低了,而且5VDUAL飘忽不定2.7V左右,3VSB只有2.6左右。电源不好了。
因为一直是修索尼的笔记本,没修过台式机,家里也没ATX电源,只好用稳压电源供5V到5VSB测一下主板了。
翻了一下论坛的案例,下了图纸,图纸是1.0的,找了时序图来参考,时序跟笔记本有些不一样。
5VDUAL是5V  3VSB也正常 3.3V

RTCRST#  3V , SIO_3VA  3.3V , 3VDSW  3.3V , SLP_SUS#、DPWROK_SIO、SLP_SUS#  RSMRST#都为3.3V
还有桥的1V待机PCH_1VSB,也正常。
短接开机,SLP_S4# SLP_S3#,没有高电平。
这两个都是桥那边来的,不敢妄下定论,特此求组各位坛友。

还有一个疑问,这个3VSB待机时会关闭吗?4代的笔记本,上电那一刻会给SPI会有短暂的供电

网友:
我的V星主板A320M 现在问题没有PCIE 没有3VSB 待机电压 现在还不知道修 我看了现在V星的AM4的主板 是不是每路的待机电压是不是给5脚的很小的芯片转换了吗 我的开关电压都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