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红外遥控器-晶振测量

楼主(2020-01-31):
家里用的电视机或者数字接收机、DVD等都离不开红外遥控器,这些遥控器是我们生活娱乐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遥控器难免因为外界条件而损坏,常见的故障为455晶振容易受外界振动等因素而损坏。 如下图所示是我翻出来的一个比较老旧的遥控器。

当遥控器出现故障时, 就需要拆开遥控器外壳来观察。

在实际使用遥控器中,455晶振是最常见的,当使用的遥控器发现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以下几点。
①用万用表看看电池是否还有电,电压过低需要换新电池。
②用随身携带的手机摄像头(其他摄像头也行)对遥控器的红外发光二极管照射,同时在任意按遥控器上的一个按键,看看摄像屏幕上是否出现白色光源,出现代表正常,不出现就要考虑内部电路问题。
③红外发射二极管开焊或者损坏,多数为开焊。
④内部电路板按键点黏性过大,需要用卫生纸擦拭干净,胶皮按键也要用清水清洗油性赃物等。
⑤455晶振损坏。
⑥电路板PCB走线折断等
以上6点故障,第5点是肉眼无法辨别的,需要用示波器来测量,看看振荡波形是否正常,正常波形为正弦波形。

接下来我们就用示波器来测量,打开示波器,把探头衰减比打到×10位置(用X10的探头),示波器的负电接遥控器线路板负电,探头的正电分别测量455晶振的两个引脚,并且给遥控器通电,同时按下任意一个按键,就可以得到波形,如果波形看不清可以调节垂直档位和时基。

测量455晶振:

测量结果波形频率接近455kHz:
以上只能证明晶振是好的,初步判断遥控器的主电路基本正常,下面要进一步确定,看看红外发射信号是否正常。

如下图所示的遥控器电路板上的红外发射二极管,探头正极与二极管负极接通,负极与遥控器电路板负极接通,按下任意键:

以上就是简单实用的示波器测量遥控器的方法。

网友:
杀鸡用牛刀!迈科信  得空买台玩玩

网友:
杀鸡用牛刀,,这个是最恰当的比喻了,,,,

网友:
基本上牛膝坏了

网友:
好设备,好技术,可惜现在很难用的上了,

现在的遥控器好多都集成在一起了,拆开来就是1个电解电容,红外发光管,若干贴片电阻等元件,就是没有晶振

网友:
吐血,这高级的示波器修个摇控

网友:
示波器不错。
示波器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接受坏了呢?怎么测

网友:
楼主装备不错,遥控器一般都是简单修一下不行直接换新的

网友:
杀鸡用牛刀。

网友:
其实楼主就是为了来秀他的示波器的。

网友:
杀鸡用牛刀,非常给力贴切

网友:
点赞!用已有的设备,做好基础测量,是会带来成功的信心

网友:
很实用的基础篇教程

网友:
这类电子产品,是否大多数都有可回收的价值呢?零件在较低级的产品中是可以二次使用。

网友:
老哥你这个麦科信用的怎么样,准备入手啊

网友:
这里是以抓波为主,还是老旧的硬件数字示波器好,这么高档的波做这么简单的事不实惠

网友:
一般都是晶振爱坏拔 遥控器

网友:
5元的遥控器,也要用示波器维修了哈哈

网友:
新飞冰箱好,不如新飞广告做得好。

网友:
示波器不错,还是4通道的

网友:
很好啊,那种443的可以量完调整吗

网友A:
应该很贵吧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很贵吧
和进口的一比,性价比无敌了

网友(2020-03-04):
我是来学习来的

网友:
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