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U5411_RF导致开机白苹果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1):
  一台iphone6S进水机,客户在外面修了一次没有修好,拿给我手机白苹果状态偶尔重启。拆板查看之前维修换过U2与充电管。从主板动过的痕迹可以看出上家维修手工不是很好,芯片周围有些小锡珠。这对维修来说是严重的错误。清理好主板再次更换全新的U2与充电管。效果还是一样,白苹果间断重启。测试电池检测脚阻值正常。开机条件阻值正常,电压正常。进水机系统损坏的情况比较少,跟客户商量可以进行刷机。用电脑联机测试,电脑跳出无法识别的USB。猜测问题可能出现在U2线路上,拿下U2进测试阻值。

  测得U2芯片F4脚PP3.0V_TRISTAR处于短路状态。这个点连接的有电源和wifi旁边的一个电感FL5408_RF连接主板头部的U5411_RF接收放大器。为了准确的找到问题点所在,先拆下FL5408_RF,测试电感两端发现位于放大器那一端属于短路。

  拆出边上两个电容还是一样,直接拆除U5411芯片测量不短路了。

  这个芯片周围胶特别软,150度就可以除下去,尽量不要把边是的电容搞掉了,左上角是原点装的时候注意方向,装好IC补上FL5408_RF测试正常开机。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diao
补充到1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