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反复跑吗重启,内存报警

楼主(2020-02-01):
主板跑马掉电那肯定是bios问题了,刷好后右边内存槽可以用,左边的会报警,看了下cpu槽,针脚都歪了

网友:
换个座子把

网友:
找个尖镊子拨回来

网友:
我碰到过,修不好,只能换1151的座子

网友:
拨了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遇得到

网友:
我遇过,没断,较正下能用。比你这歪的多了,几处呢

网友:
CPU座子针摆正内存槽就可以用了

网友:
针脚断校正,是维修者的必备技能!

网友:
如果断针还会有师傅换座子没?

网友:
这都是客户自己弄坏的底座

网友:
这板子通病一大堆啊

网友:
这个针还是很好矫正的,就怕往上翘的那种,一下翘个180度。矫都矫不正。拿镊子去捏回去必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