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S3H掉电掉电重启疑难杂症求神医

楼主(2020-02-01):
一块GA-B85M-DS3H开机掉电不断重启,测各路供电发现基本正常,只有桥供电的1.5V升高到2.4V,1.05V升高到1.5V异常,这两组电压均由U1ALM358控制,按以下电路图检测后发现是由于分压电阻R189和R191阻值变小导致取样电压上升,按下面的电路图更换这两个电阻后桥供电恢复正常,

开机测试却发现故障依旧,检测IO的12V和5V电压检测脚,发现电压是2.0V正常值,48脚PWOK信号有5V,53脚N_PCH_DPWROK3.3V正常,pcie槽有复位和时钟信号,重刷BIOS也不行。

观察发现如果不插内存条风扇会转5秒左右才重启,如果插上内存条风扇动一下就马上重启,检测SMBCLK、SMBDATA和VDDSPD电压都正常,但发现SMBCLK脚的阻值比SMBDATA要低20左右,于是把与这两个信号相连的U5  NCT3933U拆掉后阻值变成一致,但插上内存条故障依旧。

反复测试中发现,有时在不断重启多次以后偶尔能够点亮,但接VGA显示器雪花屏,但隔十几秒就会显示一秒正常画面,接DVI接口画面正常,不知VGA电路是否会造成掉电重启的故障?接下来往哪个方向修?有哪些点需要检测?小白白求大神医指点迷津

网友A:
不会是电压偏高,通电时间过长烧坏了桥吧???

网友B:
能修出电阻的都是高人。。。。。。。。。。。。。。。。。。。。。。。。。。。。

网友:
感觉南桥坏了

网友C:
桥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出电阻的都是高人。。。。。。。。。。。。。。。。。。。。。。。。。。。。

并不是什么高人,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修自用主板,连换的电阻都是拼凑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压偏高,通电时间过长烧坏了桥吧???

桥应该没坏,因为有时能够开机,只要开机了就可以长时间正常使用,感觉更像是某个跟开机时序相关的小零件不良时好时坏,热机以后偶尔可以蒙混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坏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是桥坏了除了替换还有什么办法验证吗?我不是专业修电脑的,没有芯片和工具替换

网友:
就你这业余的,也是够可以的

网友D:
那2个电阻坏,这么巧合?同时坏

网友E:
桥的两个电压都升高 不能是一个电阻变质引起的吧 2.5v的基准电压应该升高了才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或运放问题

网友: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的两个电压都升高 不能是一个电阻变质引起的吧 2.5v的基准电压应该升高了才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或运放 ...

是两组电压分别有一个电阻变质,2.5V基准电压和运放都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2个电阻坏,这么巧合?同时坏

的确是两个电阻都坏了,看到一个H61的维修案例是PFMRST跟CPURST信号的问题,但图纸上找不到对应的信号和电路,求版主大神指点有没有参考维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2个电阻坏,这么巧合?同时坏

http://m.xinxunwei.com/zbwx/03165443.html
就是这个维修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两个电阻都坏了,看到一个H61的维修案例是PFMRST跟CPURST信号的问题,但图纸上找不到对应的信号和 ...

有没有价值取决于你要多少时间修复它

网友G:
看看内存供电。如果是技嘉。

网友:
能点亮时测下电压对比下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用的色环电阻,也是狠人一个

网友H:
拆掉u5不装,恢复之前的电阻,主板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掉u5不装,恢复之前的电阻,主板修复。

这个超频IC爱坏,取了就超不了了

网友I:
懒得一个个测,建议查下ec.vin1/2/3/4/5的电阻和电压

网友J:
建议量一量供电附近的那堆管子(就是三极管特别多排在一起),示波器跑一跑哪里突然被拉低了····

网友K:
谢谢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机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内存供电。如果是技嘉。

内存按下面的测试点测过了,全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懒得一个个测,建议查下ec.vin1/2/3/4/5的电阻和电压

这个之前就测过了具体电压值如下,跟电压检测有关的基本都正常,只有vin是接近0V,不知是否异常?
vin0:vcore0=1.1V,应该正常
vin1:vcc3=2.0V,正常
vin2:+12V=2.0V,正常
vin3:+5V=2.0V,正常
vin4:CPU_VAXG=0V,不确定(连到CPU座,图纸标示0~0.9V)
vin5:vcore=1.7V,正常,
vin6:vref=2.8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量一量供电附近的那堆管子(就是三极管特别多排在一起),示波器跑一跑哪里突然被拉低了····

你是说CPU供电附近吗?这块板CPU电源管理附近一个三极管都没有,全板绝大部分的三极管都没装,只有在前置USB3.0插槽附近有一排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谢谢刚好有一个这样的机子问题

我搞了好几天,可惜业余水平黔驴技穷基本放弃了,如果你修好了回复分享一下让我死的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搞了好几天,可惜业余水平黔驴技穷基本放弃了,如果你修好了回复分享一下让我死的明白

换个内存,换内存槽插,上电掉电的最好上检测卡,看是那一步掉电的,靠猜是猜不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换个内存,换内存槽插,上电掉电的最好上检测卡,看是那一步掉电的,靠猜是猜不准的

内存和内存插槽都换过了,手头没有检测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和内存插槽都换过了,手头没有检测卡

没检测卡的话,只要桥没烧掉,按时续,慢慢测,原先电阻出问题的话,估计板上的电阻都要测一下

网友:
风枪加焊南桥排除一下虚焊吧,或者压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