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10DI5D3,开机

楼主(2020-02-02):
神舟战神k610D I5 D3 ,开机,灯亮,风扇转十秒左右就停了,测各大电感电压都有,除了独显电压和1.5v没电压,适配器输入电流停在0.62,cpu温热,请教各位师傅这到底是哪有问题?还有就是主板3v电池没电了会影响开机吗? #k610d#
cpu

网友:
主板3伏电池没电了,就是个可疑对象,无缘无故的不会没电的,可以着手从这里拓展思路。然后仔细检查1.5V的由来。

网友(2020-03-03):
电路图查1.5v产生的条件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