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这种led灯珠坏了,你们是整条换还是换灯珠?

楼主(2020-02-02):
碰到这种led灯珠坏了,你们是整条换还是换灯珠?
如果换灯珠,会不会不稳定。容易返修?

网友:
最好全换,现在也不贵,单换怕返修。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全部换掉,寿命才会长一点

网友:
全换,不然亮度不均

网友: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基于成本考虑吗?还是没配件?

网友:
我一般是全换,原装的不用做改动。代用的,换完一般减少驱动电流。可以保证维修质量,或者是参考厂家的技改资料进行改造。

网友A:
全部换灯珠就可以了,熟练的话也很快,有时候买灯条不一定有,灯珠规格就几个。

网友:
换灯珠!可以剩好几块钱呢!一个饭盒了呀,必须换灯珠就行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换灯珠就可以了,熟练的话也很快,有时候买灯条不一定有,灯珠规格就几个。

就服你,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呵呵,你还敢说熟练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要全换,要不会用的不久

网友:
全部换新,不要换灯珠,除非你不怕麻烦,看你好像是嵊州老乡

网友:
灯条全都换了

网友:
建议那条坏了换那条

网友:
为了质量,为了光看效果,为了口碑,必须整条换新,

还因为你换的灯,其亮度不可能和原来没坏的灯的亮度是一致的

网友:
全换,试过哪个坏换哪个,用不了多久就返修,已验证好多台,以前买的有剪板的灯珠,现在都是整套换。

网友:
串联的一起换,并联的单个换

网友:
亮度不一,建议全部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