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0S3G(BA41-02340A)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20-02-02):
             主角:910S3G 板号:BA41-02340A MODELPETRA-131
        故障现象:不触发。
        无图纸,无点位,可能宵神有,但是他抱住媳妇还在被窝里暖和!哈哈!拆机先看看呗。
    打开盖子,测量发现,公共端7.8v,这个好像不对。量电池端,7.8v,这不就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吗?这个采用bq735的芯片,找个图纸或者点位参考一下,在找图纸的过程中,卖了一个保险丝,小赚1元。哈哈,一高兴,把电池排线拆掉,说不好放个电就好了。接电源,可以触发了,电流到0.18a就掉了,我太难了。还会老实的来吧。先把板子拆下来,背面挺光滑,有类似进液的痕迹,先洗个澡吧。清理完,测了一下。触发电流到0.18a,以为是cpu电压没出来,一量电压是有的,这就麻烦了。公共端有19v,测量发现电池接口也有19v,莫非管子挂了,跑了一下 ,电池端的管子没挂,G极没电压,这个好像不对劲。找出华硕x455ld的点位图,电池端的管子的g极经过一个电阻到bq735的11脚, 这得老实跑线路了,习惯的先打阻抗,g极没有阻值,开路了?再打bq735的11脚, 有一个电阻,打电阻的两端,发现芯片另一端没阻抗,那肯定是开路了。拿起漆包线,将g极直接飞到电阻的外端。 接上电源,电流跑起来了。显示了。打开我的口罩,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真香。
      附上亮机图

网友:
赚到钱真香,我们这都还没营业

网友:
技术还可以啊

网友A:
楼主都营业了吗。我们都还没有开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营业了吗。我们都还没有开门

为了银票 拼命也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营业了吗。我们都还没有开门

我也不想营业啊,实力不允许啊!过完年见底了!年初六开门了!很淡

网友:
修好收钱

网友B:
熟知原理,目标明确,修的蛮快的,就是帖子的字体有点看的花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熟知原理,目标明确,修的蛮快的,就是帖子的字体有点看的花眼了。

编辑是门技术活,比修板难多了

网友:
现在开门的很少

网友C:
是哪个?AMD还是Intel?这个机种查到有2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AMD还是Intel?这个机种查到有2款!

intel的,修好了,宵神。呵呵

网友:
开业大吉,楼主发财

网友:
开业大吉。恭喜发财

网友:
开业大吉,恭喜发财!

网友:
充电mos管这个控制极无电压不会有19v吧,再来这个电压没有不会影响开机吧

网友:
楼主高手啊,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