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93p三无故障帮分析指导

楼主(2020-02-02):
m93p突然出现三无

不是apl3540坏了。

网友:
第7脚不正常,检查电阻837,这个电压是19V分压得到的,不应该是0V,电阻要是正常,可能是7脚内部短路了,拉低电压了。

网友:
两个分压电阻是好的,以下单了只3540,换下看行不行。

网友:
换了故障没有改变。求指导。

网友:
经查这个管短路,换了个19伏还是为0,估计是因这个管短路,又把3540给烧了,只有再购一个试下

网友:
再次更换3540,19伏电压有了,5v,3.3,12v都正常了,但cpu供电还不正常

网友:
现在q20的s脚电阻为0,风扇转,无屏显,无自检报警,估计cpu供电个95812也挂了。

网友(2020-03-12):
经查cpu电电容有击穿,全拆了换了3000微6.3v的电容,95812换了,cpu供电还是无输出,测几个场效应管都是好的,郁闷啊,悲催的cpu也挂了,买了个假负载cpu上机,cpu电源始终为0,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