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bios屏蔽风扇检测

楼主(2020-02-02):
现在的品牌机主板bios里边设置的内容越来越少了,我最近想弄一台零噪音系统,联想的H61主板,i3 3250T 35w低功耗处理器,六热管散热器,不带风扇,电源是长城的300w无风扇的。但是每次开机都因为检测不到风扇报错,cmos里边根本就没有屏蔽风扇检测的项目。
请问群里的大神,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戴尔的更神,据我所知,系统风扇拔掉都报错,联想的只cpu风扇没有了报错。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弄

网友:
有品牌的静音风扇卖,换上感觉不出来有风噪。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找个静音风扇,接口插在原CPU风扇电源口上即可(瞒天过海)。还有就是改BIOS了,有点麻烦!建议加个静音风扇(好看又实用,可放在机箱上外排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简单,找个静音风扇,接口插在原CPU风扇电源口上即可(瞒天过海)。还有就是改BIOS了,有点麻烦! ...

就是想改bios,打造完全没有风扇的效果。

网友:
联想的BIOS软件不好改,除非是升级的BIOS。一般是不建议改的,也不好改。

网友:
谢谢各位了,已经找到完美解决的办法。

网友:
做一个风扇转速欺骗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个的,都是大神的做法,佩服,一般人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