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内存频率就开不了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2-02):
今天发现一张华硕的X99主板,进系统同秒最多几十秒就一定蓝屏重启。我来来去去就三板斧,能跑码的先刷BIOS,结果不行。开机留意到内存频率只有1867(2133的内存)。进BIOS改了频率就不能亮机了。这种问题和那里有关?这个频率是什么调节控制的?

网友:
电压适当往上调一点

网友A:
内存条爆下图图,看一下什么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爆下图图,看一下什么内存条

金士顿4G

网友:
你确定你的u能跑2133的内存吗?

网友B:
E5 1603 V3根本就不支持2133的内存最高支持1866

网友:
调成默认稳定些

网友:
内存条太好了,与CPU不匹配,换个匹配的就好了。

网友C:
内存控制器在CPU里的,不要调了,默认用不好吗

网友D:
你能不能把开机的图片弄个完整的看一看。你描述的不是很具体。?建议你刷回主板原版BIOS,在就插根单内存条试机。BIOS内的频率建议用它默认的,有些主板的参数是匹配的,你匹配不好就会蓝屏或死机的,除非是好的主板是可以改的(指升频更高)。你的主板参数和内存条的参数没有匹配好就会蓝屏或者死机,请好好看看主板使用说明书。

网友: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w/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E5 1603 V3根本就不支持2133的内存最高支持1866

如果只是2133上不了我也不问了,我调过1600 1800都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不能把开机的图片弄个完整的看一看。你描述的不是很具体。?建议你刷回主板原版BIOS,在就插根单内存条 ...

默频正常的话当然好,现在是进系统会蓝屏死机,调成1600 1800就开不了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存控制器在CPU里的,不要调了,默认用不好吗

能用当然好,但主板有问题,进系统蓝屏重启,没问题我还折腾什么。现在就是怀疑和内存时钟频率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用当然好,但主板有问题,进系统蓝屏重启,没问题我还折腾什么。现在就是怀疑和内存时钟频率有关

有人说了E5是最高上1866内存的,这显示的没问题啊。你应该把重点放在测别的主板电压上试试呗

网友:
默认值能启动么?

网友:
不行就加延时,手动,不要用xmp

网友F:
1换内存,2蓝屏代码查询,3进PE测试,4进COMS烤机,5论坛商量对策。目前就想到这些。

网友D:
你的内存条有问题。先重刷BIOS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内存条有问题。先重刷BIOS软件。

内存在两片华擎X99也是同一个CPU试过正常,如果说是不是华硕挑内存就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换内存,2蓝屏代码查询,3进PE测试,4进COMS烤机,5论坛商量对策。目前就想到这些。

代码0X0000000050,清过COMS,开机在PE  BIOS内不重启, 就是调过内存频率就不能亮机,参考过各位的意见后,借个CPU回来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内存在两片华擎X99也是同一个CPU试过正常,如果说是不是华硕挑内存就不知道

三种可能的情况会出现:先确定主板有无问题或它挑内存条;再者是内存条有无问题;最后是BIOS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种可能的情况会出现:先确定主板有无问题或它挑内存条;再者是内存条有无问题;最后是BIOS软件。

我的办法是先刷BIOS(先做备份再刷)。再找个好点的内存条试机。三星、威刚、记忆科技内存条都行的(任选)。

网友:
咯铺筑你内存换了没有?换个内存试试,你确定你的内存是行货?

网友:
先用1866开机进BIOS看看这个内存的时序吧,是不是主板默认的时序有问题,时序小了你还跑高频也会这样,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不过我那个是D3的板子,上来就CL7,条子跑1066,体制好的调整到1333还能用一下,体制差的条子马上不开机。还有你这个不开机看看是不是卡内存了,如果卡了内存,大概率是时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