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5寸4a电视跳线闪屏,不知道具体怎么形容,具体看照片吧

楼主(2020-02-02):
小米55寸4a电视跳线闪屏,不知道具体怎么形容,具体看照片吧
远处看,感觉是背光不好
一黑一黑的感觉
近处看感觉有几条线在跳动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是屏不好,还是液晶不好?还是驱动板不好?
功能都正常,能正常使用看就是一闪一闪的,看电视,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就是显示这里有一点问题

网友:
只要好拆就拆开来看看,现在工厂生产东西只管生产效率第一,哪管质量第一,

生产线的员工好多都没有严格按生产工艺来做的,会不会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A:
像是屏的问题,在保的话找售后,更换即可

网友B:
屏坏了,找售后。屏的保修期都挺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找售后。屏的保修期都挺长的。

感谢感谢你,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屏的问题,在保的话找售后,更换即可

的确是液晶的问题,已经联系售后了,多谢

网友:
电视机的屏是不是比电脑的要差啊

网友:
多谢分享 感谢论坛 多谢分享 感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