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打火 铜铝对接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0-02-02):
墙上的开关插座,按下时打火,滋滋响

线是铝,插座弹片和压紧螺钉是铜。
铜铝材质在一起会起电池反应。
时间久了,接触面腐蚀,
电路接触不良,就会断电或者打火。
解决办法:用一种中间材质做过渡。
这材料不跟铝 铜 起化学反应。
锡。

报废的ATX电源,剪了一截,拆开

这玩意好像是镀锡铜丝。外面是白色的。
很多ATX电源 拆开都是这种线。

用这种线做个过渡。

插座恢复正常。
空气开关的接触材料,还有常见的2脚3脚插头,
貌似外面都是镀锡处理。
以前碰到粗线径的铜铝线对接,我都是用空气开关过渡一下。

网友:
好货绝不是镀锡工艺,不好的货才有镀锡的。

铝线该淘汰了,不安全又不能承受大电流。

品牌ATX电源的线还能用用,杂牌的线直接报废。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个好办法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压线钳加冷压端子不就好了

网友B:
这样出来是没有用,和以前铜铝效果是一样的,暂时好了而已!

网友:
压线钳加冷压端子应该更好了.........

网友:
那么细的线,而且接触又不紧。又是个安全隐患。

网友:
换个插板就可以了吧。接头上在上一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出来是没有用,和以前铜铝效果是一样的,暂时好了而已!

又查了一下初中的化学书,锡和铜 锡和铝 不会起电化学反应。
空气开关压接金属,就是堵得锡或者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必这么麻烦,压线钳加冷压端子不就好了

专门查了一下,冷压端子,外面也是锡。
所以锡,就是铜铝之间,最理想的过渡金属。

网友C:
我有疑问  1看图片 那像个开关  不像插座
2  如果是插座   过渡线不紧实  线太细  功率没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疑问  1看图片 那像个开关  不像插座
2  如果是插座   过渡线不紧实  线太细  功率没多大

就是个开关。是个单刀双掷开关。进门口一个,床头一个,控制卧室内的led吸顶灯的。吸顶灯一共才40w,0.5线径的线都够用啦。

网友:
这能行吗?4平方线bv线变成哪么细的线!你这接大功率用电器危险啊!

网友:
这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关键是接触点这样一旦电流大了发热很危险的。建议换成铜线,要是不方便更换的话还是建议用一些化学镀锡的药水处理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