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开机报警维修 【故障机型】 联想IH81M

楼主(2020-02-02):
IH81M开机报警维修
闲来无事破例来维修一个联想品牌机的台式机主板不多说了直接开始吧
【故障机型】  联想IH81M
【故障版号】IH81M
【故障现象】开机报警
【故障分析】此主板是同行拿来的,插电自动开机且直接报警三声,
【维修过程】主板到我手上的时候能够明显的看到被别人去掉了两个件,然后直接打开图纸看了一下发现是3V5V分压开启脚,这个就很明显了,直接找到料板换上。自信满满的装上开机测试发现还是报警
说句题外话,我感觉像这个情况的话,个人感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价格没谈拢,又或者是没修出来,才这样搞得,不过呢,问题不大,开机报警我直接锁定在内存这一块的,因为我测量过了,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了,可能只有内存的辅助工作条件没才导致报警的,
直接上图纸。
经测量发现+VCC_DDR:1.5V正常 +VTT_DDR:0.75V正常   当我测到+VDDSPD的时候发现异常,只有1.6V左右,
经查发现这个是+VCC3经过一个R916一个零欧姆的电阻转换而来的,但是我没找到,
但是我跑线发现是直接到内存的237脚的,我测了一下发现这个是3.3V然后我没找到这个电阻,直接236和237脚直接短接在一起了
然后开机测量+VDDSPD已经恢复3.3V了。接屏测试已经开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维修简单,编辑排版不易,麻烦加点分,在此谢过各位兄台了,已经好久没时间写贴了,给点动力吧!

网友(点评):
很好,做个记号

网友:
理论知识深厚,维修没烦恼,功夫好,5S也做的好,应该是位严于律己的师傅,感谢分享

我级别低加不了分,只有金币,请谅解

网友:
哪里断线了

网友A:
感觉楼主罗嗦半天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楼主测一下通断就更好了.......

网友:
懒得查找断路,直接飞线,高手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罗嗦半天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楼主测一下通断就更好了.......

对,啰嗦了,不好意思,打扰了

网友C:
Q51和Q49拆掉也可以正常用
应该是这个电阻开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啰嗦了,不好意思,打扰了

楼主不好意思,用词欠妥,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51和Q49拆掉也可以正常用
应该是这个电阻开路导致

是R916电阻,0欧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R916电阻,0欧的,对吗?。。。。。

对啊,用锡直连就行

网友:
我只有尽毕生所学为你提笔两字(牛逼)

网友:
借电大师一枚

网友D:
写的很好啊,不算啰嗦,问题交待的较为清楚,给你加分!!!如果像一些人直接说短接236和237脚,让初学者怎么看啊,不要担心不是维修人员依葫芦画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的很好啊,不算啰嗦,问题交待的较为清楚,给你加分!!!如果像一些人直接说短接236和237脚,让初学者怎么看啊,不要担心不是维修人员依葫芦画瓢。

是的,我认为只要是讲清楚才算是论坛,所以我才发的,但是我看到上面的老哥说的,我就不想在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51和Q49拆掉也可以正常用
应该是这个电阻开路导致

不是他,测了

网友:
直连可以的

网友:
对啊,用锡直连就行

网友:
思路清晰,表达完美

网友:
论坛有你才精彩。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飞线是对的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E:
跑线路是个费时间的活,飞线省事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线路是个费时间的活,飞线省事点,学习了

做维修讲究的是速度,所以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这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直接飞线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F:
这个板子坏的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坏的真多

一般的品牌机都有很多通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