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2-02):
华硕开机不显示维修
【故障机型】华硕A540U
【故障版号】X540UP
【故障现象】开机上电0.6不动,机器是隔壁邻居拿来说是进水的,清理完还是不开机。
【故障分析】电流0.6A左右不动应该是没过内存。
【维修过程】机器裸板拿来的,直接上电测试确实是0.6A左右不动,经测量,3V  5V  1.2V
1.35V  1.05V  0.85V    0.9V 还有12V充电的 都出来了,就是集显没有出来,
这个时候怀疑是没过内存,直接找到点位看下有没有读内存,直接上示波器抓波检测
4代内存的总线位置是253和254这两个脚位,,用示波器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直接看内存的条件是否满足,
258脚VTT:0.6V正常,259脚:VPP1 VPP2:2.5V正常255脚VCCSPD:3.3V正常
VDD:1.2V正常,
108脚RESRT:1.2V正常  134脚EVENT:1.2V正常     164脚VREFCA:0.6V正常
维修到这里基本上可以下结论了,不跑码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BIOS引起的不跑马,直接找个工厂的BIOS写入测试,写完上电再次测量253和254脚,发现已经读波,接屏测试已经亮机,维修结束。
维修结果:
故障比较简单,没有技术含量,但是发帖的意义是为了让小白可以做下参考,大师飘过。
以上有我做的参考图

网友A:
bios可以共享一下,以后可以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可以共享一下,以后可以用到

Bios论坛有。没发

网友:
图片真的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好

网友B:
请问VPP1 ,VPP2是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VPP1 ,VPP2是什么电压?

内存也分很多个辅助电压的,

网友C:
工厂 BIOS 分享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 BIOS 分享下

论坛有,现在没在店里

网友:
恭喜恭喜,我到现在还不让开门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详细

网友:
分析的很有思路,很到位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现在内存辅助电压真多

网友:
图片电压标准的好呀!分析的测试点也不错。

网友(2020-03-11):
老师检测分析详细,一看就懂

网友:
王师傅:大神!
我的机器0.85v和0.95v都没有出,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