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6 Plus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3):
  机器型号:iPhone6p 不显示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客户描述:

维修过程:
  看写的故障情况也没多大问题,谁知道一拆出主板傻眼了。如图 :

  触摸WiFi都有修的痕迹,这也没关系换个芯片有啥,关键是背面座子盘边的电容电阻电感空焊了。如图:

  一排排的电阻电容,还有坏的芯片,看到这死的心都有了,在通电,电流70ma120ma循环跳变,故障基本明了1 CPU空焊 2 触摸飞线 3 摄像头 4排感排容引起的其他问题,这么多问题基本都是一修机大师修出来的,一修机的师傅真是太叼了,刚出去的学员都比这强。

  和客户沟通客户要修,没办法谁让咱只是维修工啊,让修就修吧。先重做CPU 过程就不一一写了,直接上个图:

  CPU好了开机测试不显示,查来查去发现座子对地阻值好多不正常,索性直接都挑了在补上,挑的时候很爽,咔咔一会胶都没了补起来可废时间了,正常的主板上小原件胶挑掉是不会掉的。如图 挑掉后补好可以和上上图对比下。

  这些处理玩后在接屏测试还是不显示,没办法只能一步步来,测显示供电,发现供电都正常,测试显示座子阻值发现5.7V供电没有值,但是测量后面电压的时候有啊,难道断线了,一测果真断线,飞线如图:

  飞好后在测试显示正常,触摸还不能用,修触摸M1角飞线。

  飞好线焊上芯片后,进系统测试,前置摄像头还有问题,后置的拍黑的地方会有竖条,后置这个问题是他把摄像头的2.85V供电直接和PVCCMAN短接引起的。如图:

  前置的是如图,把电感直接导线连接一起了。

  把缺失的元件补上后在测试阻值发现前置的补元件位置阻值相差10欧左右,开机测试功能后置正常,前置摄像头也正常,但是前置阻值有偏差有可能是CPU不良,现在好的有可能用用就坏了。测试图:

  整机OK。测试图: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