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规定以后PC只用12V供电:为啥突然要对电源下手?

楼主(2020-02-03):
Intel规定以后PC只用12V供电:为啥突然要对电源下手?

Intel规定以后PC只用12V供电:为啥突然要对电源下手?

Intel规定以后PC只用12V供电:为啥突然要对电源下手?

Intel规定以后PC只用12V供电:为啥突然要对电源下手?(转)

不得不说,2020年被颠覆的不仅仅有迎来5G的通信行业,Intel也对已经沉闷了30年的PC行业痛下杀手,对现有的ATX12V电源规范做了全面更改。在CES2020期间,全新的规范终于出台,而带来的结果是PC电源彻底改头换面、主板也不得不按照全新规范设计,波及到了几乎
部合作伙伴,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为啥要做这个改动呢?不妨看看现在的主板供电啥样。

现在PC所使用的供电规范叫做ATX12V,是2000年由Intel推出的,然而这个规范也并非是什么创新,它只是1997年推出的ATX2.0的强化版,用于满足Intel当时耗电巨兽Prescott的供电需求。而如果再往前追溯,到1995年的初代ATX乃至更早的AT电源规范,会发现整体上的变化并不大,都只是不断的扩充(比如20pin扩充到24pin)和微调(比如激活电流从100mA改成500mA)

在PC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只有PC供电规范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到了现在PC已经显出颓势,PC供电仍然一成不变。这套供电的核心思想就是由电源提供12V、5V和3.3V三种电压输出到主板上,然后通过主板布线引到该发挥作用的位置驱动设备。听起来合情合理,然而实际操作就有很大问题了,比如给USB提供5V供电,就要用布线横穿整个主板

问题到这里也就显而易见了。光从图就能看出做这样一条横跨主板的布线相当难,比如旁边的内存就引出来了两组各284条线横档在前面,加上CPU与PCIE、芯片组之间还要布线连接,连背面都被占满了,这么小小一条5V线路就不得不绕行大半个主板,这还只是其中之一。按照ATX12V的设计,从主板电源接口要引出2条12V、5条5V、4条3.3V,这些在主板上形成密密麻麻的供电网络,而且不能交叉、更不能互相干扰。

可以这么说,主板上密密麻麻的部件和线路,很多都是因为这种老旧的设计思路造成的。但以现在的技术已经根本不需要把主板设计的这么复杂。所以Intel从电源上开刀,推出新的ATX12VO规范,其中的O就是Only的意思,意味着这套规范只使用12V输出,砍掉5V和3.3V。由于少了两种输出规格,新的规范电源到主板的插口也从原有的24pin精简到了10pin。

电源输出端这样精简之后,意味着主板也必须重新设计了。未来主板上所有的供电需求都由3条12V的线路承担,而当遇到诸如CPU、内存、USB接口这种需要各不相同的电压时,只需直接在其附近部署元器件给12V做直流降压之后供电,缩短了低压部分的传输距离也保证了供电质量。

网友:
ATX12VO规范,手里的旧电电源很快就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A:
联想有些主机像这电源,不知道同不同

网友:
这个对维修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
这样也好啊 主板电路越来越复杂,维修要求也越来越高

网友:
品牌机已经走到前面了

网友:
技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

网友:
电源精简 主板精简 主机跟着精简

网友(点评):
精简了电源,复杂了主板

网友:
电源精减 了,主板布线虽然简单了,但是电压转换就变多了,维修也复杂了,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是好事!

网友(点评):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电子垃圾~

网友:
联想10P电源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样设计取消待机副电源,直接用12V做待机电源,这样可能待机功率损耗比以前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单组供电!把台式机当笔记本修,不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样设计取消待机副电源,直接用12V做待机电源,这样可能待机功率损耗比以前大,不知道对不对

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品牌机使用ATX12VO规范估计快1年有余了,只是悄悄的铺货没大规模宣传,毕竟节省成本开源节流

网友:
哈哈,可以把老电源改成新的标准,不过楼主没有讲新主板的CPU供电是否还是一样。

网友B:
是不是要增加EC?   还是各降压DC电源独立控制啊

网友C:
直接换笔记本的12v电源适配器么好来,电源也取消,机箱空出好多

网友:
硬盘和外部设备接口需要的5V怎么办?

网友(点评):
从主板上引出去,那种脑残设计我已经见过了

网友:
改变大家才有钱赚

网友D:
这不就种笔记本差不多了?这样也好,大家以后停电就可以直接上12伏电瓶

网友:
早就有了,还新设计????网鱼网咖 的主板就是,还集成GTX1060显卡,电源5针接口

网友:
电源精减输出电压的种类,那么主板上的电压转换就多了,布局就要适当密集一点。

元件多一点,单元电路就多一点,维修也就复杂了,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就是好事,是体现技术的时候了。

网友:
电源是简单了,主板复杂了,然后主板上还多了不少电压转换电路和一堆线接口。
现在的主板都是多层线,走两三路电压有很麻烦吗?
现在的新电源还不是很多线,还把5VSB改成了12VSB.  除非直接两根线,GND和12V,停电了还可以直接用电瓶,不然真没什么新意。
原来的电源改成 GND 12V 5V 5VSB  3V  PSON   PG 电流不够就用粗一些的线,7 PIN就够了  ,非还改什么12V 结果还10 PI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种笔记本差不多了?这样也好,大家以后停电就可以直接上12伏电瓶

哈哈,怎么行呢?有12vsb呢,还有ps_on#呢

网友:
差一个12vsb

网友:
那CPU供电呐  也砍掉了   你确定把cpu超频到4.2时候 一个100W的CPU用3条12V 能满足需要吗

现在一个技嘉的Z390 GAMING X就是8+4PINCPU供电  你现在直接24pin砍成了 10pin还把CPU供电也砍了

这尼玛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网友(点评):
简算一下,12V100W才8.5A电流,一根14AWG的线就可以满足,或者两根18AWG

网友F:
这对这里搞维修不见得是件坏事

1、现在的电源坏了,用户可直接换新,一般你们也不会去修它

2、改成只有12V后,其它电压都由主板产生,电源故障率是最高的,如笔记本3V、5V。 那以后的主板其它电压3V、5V也是。换个电源你们是收不到钱。修个主板3V、5V那收多少就要看你们的心情了。

网友:
这样电池都能用了主板供电,不用逆变器,只要一块保护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笔记本的12v电源适配器么好来,电源也取消,机箱空出好多

我就是改的双路外接电源

稳!

网友:
根本不用这么复杂。24针设计成分散的就可以了。哪里需要多少v,直接从电源跳线过去就可以了。布线困难,都是24针挨在一起的后遗症。

只有一个12v的话,主板供电会更复杂,不停的变换电压,故障更多。

网友:
目测,一帮技术员已经研究出转换头,影响不大

网友:
一大波转接头正在袭来

网友:
  慢慢的 就都变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怎么行呢?有12vsb呢,还有ps_on#呢

懂一点点电子的应该稍为简单的改装一下就可以了,这不是个问题

网友:
不搞点新归范,个个都用旧的,吃什么呀

网友G:
所有电压都经过12V经过DC-DC安全还是3.3跟5V经过DC-DC安全,我觉得肯定是高电压经DC-DC的更不安全,上管击穿意味着芯片直接扛12V,所以修电脑的都知道,台式机芯片炸裂的现象要比笔记本芯片炸裂而且有些还是大面积烧板,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英特尔的战略,首先你要想产品卖的好光把质量做的好肯定是不行的,产品质量做的太好了,坏的几率就非常小,所以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世界上不管任何一件产品没有一件是设计完美无缺的,这并不是厂家没能力而是厂家出于一种合理的企业自我保护

网友H:
Intel 技术上的提高从文章里我倒没看出来什么,倒是结构上的改革会带来一片新的市场而已~~,
因为产品更加复杂,改完会增加故障几率,让产品不稳定~,从省料来说,没有省下什么材料,只是材料转移了下而已
给维修者会带来好处?你想多了吧,估计会增加更多的电子垃圾~~
...............

网友:
引用 网友H:
Intel 技术上的提高从文章里我倒没看出来什么,倒是结构上的改革会带来一片新的市场而已~~,
因为产品更加 ...

是结构上的改革

网友:
感觉就跟笔记本一样 --但台式机容易腐蚀 断线

网友:
最新的品牌机都这设计了

网友:
好处坏处都有,不过个人认为这东西改完以后肯定要造成主板成本上涨,然后价格更高。至于优点倒是也有,但是在电脑外设(硬盘等)没有全面支持12VO供电之前,这么改的缺点远远大于优点。最后附上一句:果然,科技以换口为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对这里搞维修不见得是件坏事

1、现在的电源坏了,用户可直接换新,一般你们也不会去修它

2、改成只有12V后,其它电压都由主板产生,电源故障率是最高的,如笔记本3V、5V。 那以后的主板其它电压3V、5V也是。换个电源你们是收不到钱。修个主板3V、5V那收多少就要看你们的心情了。

那时候是直接烧主板了,一烧一个洞

网友:
联想的已经有那种10pin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增加EC?   还是各降压DC电源独立控制啊

不用,12出来待机芯片出3v,5v他不香吗

网友:
很多联想主机的电源都取消35V了。。都市主板电路转换得来3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时候是直接烧主板了,一烧一个洞

我估计不一定会全部实现。
不少事情先是说说,最后得看所有厂家是否一至

网友:
主供电的电源可以大大简化了,提高了主电源可靠性。

网友:
什么新技术,只是越来越偷工减料,新技术是用来减少成本的,稳定性未必提高

网友:
该来的还是要来!!!

网友:
笔记本电脑早就单一19.5v供电了,估障不比台机多,电源有估障了,很直观也好修复。依我看,这是好事,技术进步无人能挡。

网友:
首先,硬盘取电还是电源口的话,影响不大,如果硬盘从主板取电,那要是8个sata的电源接口放主板,那得多大的接口面积啊,电流都够不够用?

网友:
品牌机早就有了这种设计,外接适配器。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品牌机,早就用上这种10 PIN 接口的电源了

网友:
这样做台式机电源是不是可以把体积做的更小

网友:
像笔记本靠拢

网友:
越来越集成化了

网友:
楼上的那位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本来换个电源解决的事最后都得换主板,救活了一大批电脑维修人员和主板厂商,这是好事。

网友:
惠普,戴尔,联想,宏碁台式机都是这种接口了,联想的直接就12V进主板,省了5VSB

网友:
其实全模组电源早就已经是这个接口了,插座早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改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有电压都经过12V经过DC-DC安全还是3.3跟5V经过DC-DC安全,我觉得肯定是高电压经DC-DC的更不安全,上管击穿意味着芯片直接扛12V,所以修电脑的都知道,台式机芯片炸裂的现象要比笔记本芯片炸裂而且有些还是大面积烧板,我觉得这应该也是英特尔的战略,首先你要想产品卖的好光把质量做的好肯定是不行的,产品质量做的太好了,坏的几率就非常小,所以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世界上不管任何一件产品没有一件是设计完美无缺的,这并不是厂家没能力而是厂家出于一种合理的企业自我保护

就好像诺基亚……

网友:
我上次遇过这种电源了,忘记什么牌子了

网友:
以后老电源能不能改一下接10pin,家里的电源功率都很大,扔了可惜

网友:
电源结构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有些主机像这电源,不知道同不同

联想以前有些畸形是14pin,最近两年的好像都是10pin了,硬盘供电是主板接出来的

网友(2020-03-10):
以后更容易炸管了!芯片也更容易炸了

网友:
只有这样板坏得多,维修才有饭吃

网友:
自导通整明白没有?我在原贴回复了

网友:
大功率的显卡,CPU 的供电,应该是应该问题。

网友:
我觉得SATA接口都应该集成一下,现在电脑里面也有很多电压转换啊,所以技术上没得问题,慢慢普及而已。习惯就好了!

网友(2020-04-21):
有库存的赶紧抛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