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帮忙,HP4411S没办法测电流

楼主(2020-02-03):
HP4411S这款机子好像有个适配器侦测脚,侦测不到电压不会出主供电。
我用稳压电源给笔记本供电笔记本无待机电压,不能开机
没办法测电流
求高手解决

针头那个脚供的19V,另外负极从其他地方输入的

网友:
有这样的接头,,,,。。

网友:
买一个转接头吧,HP头子里面有电阻分压

网友:
我好像弄明白了,HP4411S的电源适配器供出二路供电,一路通+VADP,另一路到LIM_SIGHAL的电源侦测

网友:
麻烦高手看下我说的对不?

网友A:
你没有HP电源转接头吗?买一个啊。或者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HP电源转接头吗?买一个啊。或者自己做一个

谢谢,今天中间针我供了19V电,不会烧坏元件吧,我后来插上适配器试了,有主供电和待机电压,应该没烧坏元件吧?

网友:
是哪个意思, 楼主理解对的

网友:
转接头咯~

网友:
一楼的图很好

网友:
买的头子不就好了  几十块  所有的笔记本头都有

网友:
好的,谢谢了,我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HP电源转接头吗?买一个啊。或者自己做一个

网友:
买一套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
做笔记本维修这些工具算是必备吧

网友:
机子本身就不触发吗,如果连待机都么有,可以用原装电源适配器先修公共点和待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