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经常无故重启,应该查哪些方面?

楼主(2020-02-03):
配置是技嘉h110+g4560+8G金士顿ddr4+影驰120固态+光驱一个,用的集显,电源长城网驰300W

经常无故重启,拿来以后先拆出主板,用他的主板+cpu+内存,接了我的电源和ssd,烤鸡了1小时,没出现问题。cpu温度什么的也在40度左右,没什么异常

那接下来该怀疑那边了?电源还是系统问题?系统问题应该不会无故重启的吧?

网友:
你已经排除了大部分部件,何不接着替换一下电源和SSD(系统)呢?

网友:
机箱重启键的线取了试试呢?

网友:
电源问题多些先换了交给客观察。

网友:
先重装系统,再换电源,再检查机箱电源开关和RESET开关。。。。。

网友:
主板有没有脏污   小漏电造成的误动作  重启线不良   电源功率下降造成的供电不足 系统文件缺失 等等

网友:
开机后,把重启和开机按键线拔掉。遇到过重启按键失灵的,会不定时自动闭合重启。atx电源,拆开看下有无电容鼓包。最后就是主板啦。主板检查io芯片12v5v检测脚是否电压异常。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测试了一个小时后发生重启了,而且第二次重启后几分钟又重启,如此反复。应该问题还在主板上。

网友:
先检查硬件有无问题。例:先把电源接上主板,主板上插CPU和散热器试机(内存条不上看主板报不报警,主板上的小喇叭会叫的,你可根据叫几声来判断故障)。

网友:
长城网驰300W的电源建议换掉,用航嘉电源。

网友:
技嘉h110是重点,主板有些年头了,怀疑上面零部件稳定性不佳

网友:
更换电源,电源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A:
电源接触检查下,还有就是开关和重启键是否有问题,上次维修的时候没注意把开关键接触了固定的螺丝,只要稍微有感应就换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触检查下,还有就是开关和重启键是否有问题,上次维修的时候没注意把开关键接触了固定的螺丝,只要稍 ...

这种情况已经排除过了的

网友(2020-03-06):
扫一下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