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三角牌电磁炉SJ20-VG21,,产品型号C20无法使用

楼主(2020-02-03):
三角牌电磁炉SJ20-VG21,,产品型号C20无法使用,通电时,开关灯闪烁,其它任何按键操作都无反映,机壳内的风扇也不转,放不放上加热锅都不行,只有开关灯闪烁(一亮一灭循环不断)。请问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如何维修?

网友A:
感觉未开机,先换微动开关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未开机,先换微动开关试一试。。。。。。。。。。。

修电磁炉 三板斧好使!还能闪,估计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电磁炉 三板斧好使!还能闪,估计好修

给大家科普一下你的三板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大家科普一下你的三板斧吧。。。。。

给大家科普一下你的三板斧吧。。。。。

网友C:
换按键,不得检测5V是否正常,正常就是程序坏了,直接扔了

网友:
按键—大电阻

网友:
拆机检测5伏18伏  是否正常   检查按键板是否有腐蚀的按键或者电阻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按键,不得检测5V是否正常,正常就是程序坏了,直接扔了

没毛病!

网友:
以前正常使用,注重保养,但是后期闲置时间过长的话,估计电源的问题大,拆了再说呗,好拆的很。

网友:
问题大了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D:
拆机查18v、310v电压是否正常?多数情况下为igbt损坏

网友:
有困难求助,没困难制造困难再求助!
别想多了,别用修笔记本的思维修电磁炉,先查灯板:
1、按键坏了(接触不良、漏电),换按键。
2、电路板脏了漏电,清洗、烤干。
3、电路板有断线,飞线。
4、LED指示灯反向漏电,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机查18v、310v电压是否正常?多数情况下为igbt损坏

igbt损坏 ,igbt是什么玩意?

网友:
igbt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也就是大功率场管,个头第二大的管子就是它了,最大的是整流桥。你的机子现在是开不了机,还没用到三板斧的时候,与IGBT更是无关,别把简单问题弄复杂了。

网友:
量一下300v18v5v,电阻三脚管电容按键是好的就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大家科普一下你的三板斧吧。。。。。

我跟大家说一下电磁炉维修的三板斧:一、检查三大电容是否正常:1抗干扰电容(2uf);2滤波电容(4uf--5uf);3谐振电容(0.3---0.4uf)。二、检查三大电压:300V、18V、5V是否正常。三、检查同步电路、电压检测电路上的大电阻是否正常。三板斧下去能修好一半的的电磁炉。

网友E:
请问一下,电磁炉线圈中间,由橡皮圈托起的类似 2级管的 小零件是干什么的,是温度传感器吗,还是压力传感器?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电磁炉线圈中间,由橡皮圈托起的类似 2级管的 小零件是干什么的,是温度传感器吗,还是压力传感 ...

温度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igbt损坏 ,igbt是什么玩意?

IGBT是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是一种大功率复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