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50JV 桥坏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2-03):
  接修一台华硕N750JV 板号 N750JV REV 2.0,客户说不开机,原因没写。

  测各大电感发现PL8200 VTT_CPU对地,断开节点PJP8202  8201,两边都短,撬起电感PL8200后级短,拆掉PC8222后正常,再找后面的短路,再断开接点JP2603确定桥短,桥是SR13H,没有现货用SR17E代替,更换后电流上到0.4,25M晶振不起振各大供电都有,仔细观察。

  发现掉了两个电阻如图,补上后电流上去,外接不显,没有发屏线,接键盘大小写灯正常,重启正常,和客户沟通后发回去给客户自己测。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电阻怎么少了

网友A:
问下楼主, 这种CPU的锡球,你是用什么工具值得,想买套工具,是用加热的钢网,还是别的?加热钢网我没搞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 这种CPU的锡球,你是用什么工具值得,想买套工具,是用加热的钢网,还是别的?加热钢网我没搞好过

个人觉得的多练,然后在网上买个专用的植球支架辅助一下,会比较好弄,多是几次,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