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B75主板外侧内存插槽挑剔内存,内侧正常

楼主(2020-02-03):
朋友一块戴尔B75小板,坏的给我了,我看到南桥芯片破碎了一点,通电风扇转,在没有任何反应,cpu也不发热,测量了一下CPU供电,发觉各个mos管输出脚没有输出电压,刷bios也不管用,不过听朋友说以前是正常使用的,跟南桥破碎没关系,我就捎带拿电脑城找维修师傅看了,找了两家都判死刑,说芯片缺损太大,我回来不服气,因为我自用的戴尔390和3020老电脑多,在论坛看到有人发的戴尔H61主板说如果CPU供电不出电压,可能是一个U28芯片坏了,其实B75线路很像H61的,我就在坏的3020机型用的H81主板吹下一个一样线路的芯片,但型号不一样,死马当活马医,换上,没想到一通电内存报警了,插上内存一切正常了。
但奇怪问题出来了,外侧插槽普通内存不识别,但识别戴尔原装内存,反复换不同容量内存试验照旧,内侧插槽一切正常,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是没碰到过一样情况,这样情况估计插槽物理损坏可能性少吧,如果外侧插普通内存,开机就报警不显示,拔了光插内侧就正常了。本人是菜鸟都是闲瞎捣鼓,就是回换个电容小问题回弄。

网友A:
检查一下内存插槽是否有异物脏东西,检查CPU底座,最后刷BIOS
你这种情况,估计刷下BIOS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内存插槽是否有异物脏东西,检查CPU底座,最后刷BIOS
你这种情况,估计刷下BIOS就OK了

bios已经通过官网系统升级最新版本了,估计还是跟换的U28型号不同导致兼容性问题,

网友:
看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