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HP4411S的PWR_GOOD_3产生电路问题

楼主(2020-02-03):
问题1:这个图中的SLP_s3#_3R和VGA_PG是怎么通过D1001到达3脚的?
问题2:我在一个帖子里看到A点电压计算方法也是用节点电压公式吗?
问题3:A点电压是不是应该大于VVREF的2V电压才可以产生PWR_GOOD _3的高电平?

网友:
我上面说的节点电压公式不对应该是节点电流公式:i1+i2=i3

网友:
问题1:SLP_S3#_3R与VGA_PG任意一个为低电平都会拉低A点,导致PWR_GOOD_3为低电平。
问题2:这个电路里我们做维修的无需精确计算,只需知道SLP_S3#_3R、VGA_PG、V1.5S_PG、V1.8_PG、VCCP_PG、+V3S与+V5S这几个信号偏低都会导致PWR_GOOD_3为低电平即可。
问题3:对。A点电压需要高于2VREF才会产生高电平的PWR_GOOD_3。

网友:
如果这1  2脚有一个电压为低   会拉低3脚
而不是 12脚电压到3

网友A:
楼上的正确,这里不能算是1 和2脚电压到3,只能算是拉低和置高,从而影响U1002这个比较器的工作状态,

网友:
A点电压由节点分压得来,VGA_PG和SLP_S3#_3RA起钳位作用,任意一个为低都会拉低A点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我现在懂了。

网友:
口算配合计算器大约应该是2.109v左右,英业达代工的吧,最好以实际为主

网友:
这个PG汇总电路先要看懂LM393的工作条件

网友:
SLP_s3#_3R和VGA_PG是通过二极管对A点电压进行控制(假如SLP_s3#_3R和VGA_PG其中一个为低那A点的电压会随着D1001的导通而被拉低),A点电压来源是节点分压,LM393是一个比较器正向输入大于反向输入  那OUT输出为高  PWR_GOOD _3为高  不然则反之

网友:
d1001你可以看做两个二极管,当slg/pg短路或者电压拉低后,A点电压下降,通过比较器和ref电压比较低于2v,pwr无输出

网友:
很老的板子了吧,现在检测电压的都整和进ec了

网友:
典型的没基础,供电正常5脚大于6脚7脚自然输出高电平

网友:
谢谢高手解答,这个比较器其实也是懂得,就是有时候有点钻牛角尖

网友:
我就是前面电路有时间还想具体计算一下,验证一下

网友B:
黄老师免费视频里面,有这个图讲解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正确,这里不能算是1 和2脚电压到3,只能算是拉低和置高,从而影响U1002这个比较器的工作状态,

有道理啊,我以前也是以为2到3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黄老师免费视频里面,有这个图讲解嗷

麻烦能说下哪有这个黄老师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能说下哪有这个黄老师视频?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当两个信号为高的时候,两个二极管截止不参与分压!下面的3V5V通过电阻拉高PG汇总信号。这个时候A点适用于节点分压公式。当任意一个PG信号被拉低时,就会与r幺六电阻并联,接地电压就会被拉低,小于基准电压,运算器就会截止输出高电平。

网友:
电路中的运算器工作条件是一要有供电,正极要大于负极才会开漏输出信号通过电阻R25拉成高电平。如果5脚电压小于6脚的基准电压,运算器就会截止输出PG信号。电阻R17墙头草,这个时候会把5脚的电压拉的更低。如果5脚电压被拉低了,那就只能Pg汇总信号电阻拆了一个一个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能说下哪有这个黄老师视频?
传送门,船长的电子基础收官之作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91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