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开机不亮屏

楼主(2020-02-03):
开始时连续蓝屏,几次开关机后,显示屏不亮,但可以正常开机,风扇正常转,外接显示器也没有显示,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A:
正儿八经做维修的讨论技术的都会上板号,上电流,自己量测排除的过程,上来就风扇转,外接啥的怎样怎样的,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话只想证明机器是小问题,不想也不屑掏钱给专业的人去修,这种都不是做维修的,沉了吧这帖子,水贴,

网友:
换个条子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蓝屏的代码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儿八经做维修的讨论技术的都会上板号,上电流,自己量测排除的过程,上来就风扇转,外接啥的怎样怎样的,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虽然不是专业修本本的,初步的一些做法已都试过了,在这里发帖想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整个机器已进行全清试过了现象没有解除,因而发问,如果都会修板也不会在这里发帖。

网友:
开始时没有拍照,现在黑屏,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其它指示灯都不亮,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