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3 14键盘及触摸板不能用咋解决呢

楼主(2020-02-04):
     接一台YOGA 3 14的笔记本。这个本在BIOS里键盘能用,所有的按键都好用,但是进系统后就键盘和触摸板都不好用了。最初怀疑BIOS的问题,刷过BIOS ,还是老样子,然后怀疑是EC的问题,换过EC,但是好几天,放了2天后,就又不好用了。请各位维修高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多年经验告诉我这个你不会修:,sensor

网友:
不太好搞,围绕EC,看看小原件吧

网友B:
检查机器是不是进入了平板模式,平板模式下键盘和触摸板是不能用的,win10系统看一下状态,重点检查屏线或者屏头部分的翻转传感器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检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机器是不是进入了平板模式,平板模式下键盘和触摸板是不能用的,win10系统看一下状态,重点检查屏线或 ...

有道理,等能上班了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等能上班了再看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年经验告诉我这个你不会修:,sensor

SENSOR!!!!!!!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ENSOR!!!!!!!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他已经说了,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已经说了,传感器

由于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暂时找不到,能具体说说那个传感器就更好了

网友:
有大神跟你说了一个传感器。。。可以查查

网友:
如果把传感器去掉..机器可以用软件来控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由于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暂时找不到,能具体说说那个传感器就更好了

屏轴的翻转传感器 看看系统下是否锁定翻转功能,自己多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轴的翻转传感器 看看系统下是否锁定翻转功能,自己多留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