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cp116w 打印机故障灯亮

楼主(2020-02-04):
  感叹号灯常亮,8N这个灯一直闪烁

网友:
卡纸灯亮。没上纸或者加热组件有卡纸

网友(2020-04-02):
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2020-05-11):
那个不叫8N,那是有传感器检测到卡纸,取出碎纸并拼图,如果拼图完整,就检查传感器线束是否松动和传感器本身是否损坏。